请助,丙烯酸是PCB生产中必需要使用的材料吗?

楼主:
最近在做FPC,厂家说材料里需要用到丙烯酸,请问丙烯酸是PCB生产中必需要使用的材料吗?它的作用是什么?有没有替代品?

网友A:
因为是致癌物质,所以厂家特别找你报备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致癌物质,所以厂家特别找你报备下?

产品里用到,需要知道都有哪些成份

网友:
不,丙烯酸并不是PCB生产中必需使用的材料,但它在PCB生产中可以发挥多种作用:

  • 工艺准备:用于清洗表面,以便在后续工艺中形成电子组件和PCB之间的紧密结合。
  • 吸附结合:可以将电子元件和PCB板进行紧密结合,增强整体的牢固性。
  • 清洁抛光:可以用于清洁和抛光表面,让PCB板表面光亮,美观大方。
  • 防腐蚀:可以保护PCB板的表面,以防止电子元件因潮湿环境而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