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步整流中SR电路的RC吸收电阻的损耗怎么算的,只算过mos管的

楼主:
同事算的结果

网友A:
 这边左下角画圈的电阻干嘛用的?不像RC吸收电路的

网友:
还有右上角画圈的吸收电阻,两端电压怎么计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边左下角画圈的电阻干嘛用的?不像RC吸收电路的

【这边左下角画圈的电阻干嘛用的?不像RC吸收电路的】

此电阻使MOS管门极源极之间保持不太高的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边左下角画圈的电阻干嘛用的?不像RC吸收电路的】 此电阻使MOS管门极源极之间保持不太高的阻抗。 ...

了解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边左下角画圈的电阻干嘛用的?不像RC吸收电路的】 此电阻使MOS管门极源极之间保持不太高的阻抗。 ...

我看有10kΩ呢?意思没有这个电阻,栅源极之间阻抗远远大于这个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有10kΩ呢?意思没有这个电阻,栅源极之间阻抗远远大于这个阻值?

MOS管栅极源极之间的电阻,通常在几千兆欧(吉欧,Gohm)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