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对这个电阻R1计算损耗,是不是用积分

楼主:
这个R1,作为Mos管的吸收电阻,算出来损耗0.09W,是积分算出来的吗?图2是电阻两端电压的测试波形,不太清楚怎么计算的

网友:
【这个R1,作为Mos管的吸收电阻,算出来损耗0.09W,是积分算出来的吗?】

一定是积分算出来的。

网友:
【图2是电阻两端电压的测试波形,不太清楚怎么计算的】

根据波形,把一个周期的时间分成若干小段,每段时间电压视为常数,即可计算这段时间内的损耗,然后可以计算一个周期内的损耗。

网友:
三相逆变电路?感觉画的好奇怪

网友:
弱弱提一句~ 恒压直流不也是积分吗?vit i2rt。。。这个t好像是单位时间的含义~在单位时间内做的功,就是功率?有点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