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电路命名的含义

楼主:
TI的SN54和SNJ54系列电路有什么区别?

网友:
 SNJ54好像更好

网友A:
SN54 和 SNJ54 系列电路的区别:

封装形式: SN54 系列的封装形式为 DIP(双列多脚芯片),而 SNJ54 系列采用的是 SOP(单列多脚芯片)。

可靠性: SNJ54 系列比 SN54 系列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因为它采用了更严格的制造工艺。

应用: SN54 系列更适合家用电器和工业应用,而 SNJ54 系列则更适合电信和计算机应用。

网友B:
SN54LSX X X /HC/HCT/或SNJ54LS/HC/HCT中的后缀说明:  1. SN或SNJ表示TI品牌  2. SN军标,带N表示DIP封装,带J表示DIP (双列直插),  带D表示表贴,带W表示宽体  3. SNJ军级,后面代尾缀F或/883表示已检验过的军级。    CD54LSX X X /HC/HCT:  1、无后缀表示普军级  2、后缀带J或883表示军品级  CD4000/CD45X X:  1.后缀带BCP或BE属军品  2.后缀带BF属普军级  3.后缀带BF3A或883属军品级  TLXX X:  后缀CP普通级 IP工业级 后缀带D是表贴  后缀带MJB、MJG或带/883的为军品级  TLC表示普通电压 TLV表示低功耗电压  TMS320系列归属DSP器件,MSP43OF微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SN54 和 SNJ54 系列电路的区别: 封装形式: SN54 系列的封装形式为 DIP(双列多脚芯片),而 SNJ5 ...

这个不太同意,54系列本来就是军品,家用电器用的是74系列

封装与后缀有关,跟前缀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SN54LSX X X /HC/HCT/或SNJ54LS/HC/HCT中的后缀说明: 1. SN或SNJ表示TI品牌 2. SN军标,带N表示DIP封装, ...

那就是军标和军级的差别,这两个具体的区别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