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连接器?

楼主:
这是一个电池和充电器上的连接器,电池是母头,充电器是公头,看起来好像一根铜住配一根开口的铜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连接器吗?谢谢。

网友A:
看着就像顶针

网友B:
俗名 航插针 有需要联系,军工品质 杠杠的~

网友C:
里面带弹簧的顶针

工装卡具上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就像顶针

不是顶针,一端是一个实心铜柱,另一端是一个铜管,特点是尾部有一圈齿轮状的条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俗名 航插针 有需要联系,军工品质 杠杠的~

谢谢帮忙,和这个不一样,TE的对应的端子我找过,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带弹簧的顶针 工装卡具上常用

他这个应该是注塑专用的,和下边这种注塑用的螺母一样都有齿轮状的条纹。

网友D:
接触件是焊接式,插针和插孔是压接原理,不明白你问的什么连接器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接触件是焊接式,插针和插孔是压接原理,不明白你问的什么连接器是什么意思

连接器可能不适合,应该叫什么端子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连接器可能不适合,应该叫什么端子对吗?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问这个插针是什么类型的吧?在电连接器中,插针和插孔统称为接触件,不管是矩形连接器,圆形连接器还是印制板连接器,接触件都差不多,只能看你这个充电器的接触件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问这个插针是什么类型的吧?在电连接器中,插针和插孔统称为接触件,不管是 ...

我大概知道它是什么,现在是想买它,可是不知道它的型号,谁家有同类产品,到哪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问这个插针是什么类型的吧?在电连接器中,插针和插孔统称为接触件,不管是 ...
我大概知道它是什么,现在是想买它,可是不知道它的型号,谁家有同类产品,到哪能买到。

建议你拍照某宝搜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知道它是什么,现在是想买它,可是不知道它的型号,谁家有同类产品,到哪能买到。  建议 ...

找到了,谢谢关键字“铜插针插孔”。

网友:
这是非标准的,公司私有自行定义的连接器,如仅这两pin ,大概率是供电的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