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编译工具从MDK修改为GCC

楼主:
我现在编译使用的工具为MDK,但是我发现MDK没办法根据宏定义控制文件夹的编译,所以需要将编译根据修改为使用GCC编译,求指点

网友:
看看这个讨论帖子,几个大侠的招术,是不是能解决你的问题

请教坛友分享: 如何将IAR和Keil下的例程,改成GCC编译器的示例工程 ?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6996-1-1.html

网友:
通过宏定义控制文件夹得编译?这是什么意思?不想让某个文件夹得内容进行编译?

网友:
宏定义控制文件夹?不应该是控制文件吗?添加文件夹目录后应该就可以搜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