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比较电路为什么反转时输出电压很大?

楼主:
当正相输入端大于反向输入端的时候,输出的电压4.15687V,但是当正相输入端小于反向输入端的时,输出电压达到-60903.9V,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这是仿真,运放模型和工作电压都不确定,如果是理想运放,这个也正常一半。

网友:
【但是当正相输入端小于反向输入端的时,输出电压达到-60903.9V,是什么原因呢?】

输出达到负的上万伏特,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仿真软件的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仿真,运放模型和工作电压都不确定,如果是理想运放,这个也正常一半。

现实中这个电路,如果反向输入端电压比正向输入端电压大,那么输出也会出一个很大的反向电压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实中这个电路,如果反向输入端电压比正向输入端电压大,那么输出也会出一个很大的反向电压是吗

【现实中这个电路,如果反向输入端电压比正向输入端电压大,那么输出也会出一个很大的反向电压是吗】

运放输出的稳定电压不可能低于电源负端。

网友:
会不会是运算到了反转处碰到了极点 就会有极大值极小值这种异常尖峰 可能改变仿真步进能改好

网友:
你这是仿真,仿真软件是不是没有考虑电源电压啊

网友:
仿真软件是假设电源电压无穷大了

网友:
为什么要串二极管?串入D1就不对,运放输出负压时(正负电源供电),二极管就浮空了,仿真软件自然会发生错误,而这个错误是电路设计错误导致的。非要串二极管,二极管负极不能什么都不接,必须加偏置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