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logDevices (模拟器件公司)----芯片命名规则

楼主:
1. AD产品以“AD”“ADV”居多,也有“OP”或者“RFF”“AMP”、“ SMP'、“SSM'、“TMP”、“TMS”等开头的。

2. 后缀的说明

J表示民品(0-70°C)

N 表示普通塑封。

R 表示表贴。

D 或Q的表示陶封,工业级(45°C-85°C)

H 表示圆帽。

SD 或883属军品。

3. ADI专用命名规则

AD公司标准单片及混合集成电路产品型号型号编码:

AD XXXX A Y Z

AD公司产品前缀,AD 为标准编码;

其它如:

ADG 模拟开关或多路器

ADSP 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命名描述:

ADV 视频产品VIDEO

ADM 接口或监控 R 电源产品

ADP 电源产品

不尽详述,但标准产品一般以 AD 开头。

4. 命名范例

例如:AD644ASH/883B

命名规则:

AD 644 A S H /883B

1 2 3 4 5 6

规则 1:“AD” 代表 “ADI 前缀”

AD —— 模拟器件

HA —— 混合 A/D

HD —— 混合 D/A

规则 2:“644” 代表 “器件编号”

644 —— 器件编号

XXX —— 器件编号

XX ——器件编号

规则 3:“A” 代表 “附加说明”

A —— 第二代产品

DI —— 介质隔离产品

Z —— 工作在+12V 的产品

E —— ECL

空 —— 无

规则 4:“S” 代表 “温度范围”

I —— (0-70)℃

J —— (0-70)℃

K —— (0-70)℃

L —— (0-70)℃

M —— (0-70)℃

A —— (-25-85)℃

B —— (-25-85)℃

C —— (-25-85)℃

S —— (-25-85)℃

T —— (-55-125)℃

U —— (-55-125)℃

空 -- 无

规则 5:“H” 代表 “封装形式”

D —— 陶瓷或金属气密双列封装(多层陶瓷)

E —— 芯片载体

F —— 陶瓷扁平

G —— PGA 封装(针栅阵列)

H —— 金属圆壳气密封装

M —— 金属壳双列密封计算机部件

N —— 塑料双列直插

Q —— 陶瓷浸渍双列(黑陶瓷)

CHIPS —— 单片的芯片

空 —— 无

规则 6:“/883B” 代表 “筛选水平”

/883B -- MIL-STD-883B 级

网友:
直接看规格书,后半都有解释

网友:
首先想到AD603,AD5668

网友:
因为ADI公司合并了线性器件公司,还有一些器件是原来的线性器件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