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元件并联

楼主:
ESD元件并联

ESD不通过的话,线路上再并联一个是否可以改善?空气放气、接触放电不通过,常规的整改措施有哪些?那种效率最直接、简单、有效!要么阻断、要么导出、要么元件上直接扛(曾经用过一款宏康增强型的MCU,轻松过ESD,之前整改折腾了很久还是不通过)

网友A:
你现在的板子到底是怎么做的,都尝试了哪些,发了好几天帖子了,也得说明白

网友:
“ESD不通过的话,线路上再并联一个是否可以改善?”

并联一个什么,提出问题都遮遮掩掩,怎能让大家给你出主意

网友:
ESD测试不过,原因多了,要看测试不过测试方给出的不过项是什么
无非是外壳设计问题,接地设计问题,电路连接线,电路设计,PCB板设计,,

如果电路设计问题,优先考虑电路中 CMOS、MOS器件中是否加入保护二极管

如何怀疑“宏康增强型的MCU”,测试时出现了什么异常现象,是重启了,还是死机了,具体不过的测试参数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板子到底是怎么做的,都尝试了哪些,发了好几天帖子了,也得说明白

确实问题问的挺模糊的,希望楼主以后问问题可以写详细一些。

网友:
空气放气、接触放电不通过,加ESD器件,还不通过,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空气放气、接触放电不通过是打的哪里?是否结构密封不好?之前就有遇到过一次采集板导进去的,根本就不是接口,采集板覆铜去了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就不是加ESD器件的问题了

网友B:
并联对电流大的ESD PLus有改善,但并联对于EOS过高的脉冲ESD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联对电流大的ESD PLus有改善,但并联对于EOS过高的脉冲ESD无用

ESD PLus  是啥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