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簧管继电器应用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gmchen   参与回复

各位好,有没有对干簧管继电器有使用经验的,这类继电器应用时要注意什么呢?

鉴于对这类继电器简单结构了解,猜测一下情况可能出现意外,不知道正不正确。

猜测前提是24V供电控制的干簧管继电器。

1.干簧管继电器焊接在PCB板,排列整齐,距离很近时,相邻的两个继电器,一个动作时,另外一个会动作吗?

2.即使控制线圈不供电,拿块强磁铁边上晃晃,是不是也可以让继电器触点吸合一下?

3.这玩意儿怕振动,或许会裂开?

以上纯属猜测,请懂得朋友们介绍下使用时注意细则,感谢,或者提供点技术文档,再次感谢。

网友:
【1.干簧管继电器焊接在PCB板,排列整齐,距离很近时,相邻的两个继电器,一个动作时,另外一个会动作吗?】

干簧管触点动作是靠套在干簧管外面的线圈通过电流。线圈外面的磁场远比线圈内要弱,所以线圈内通过的电流使线圈内干簧管动作,外面的干簧管不会动作,除非线圈中通过的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几十倍。

但是相邻的两个干簧管继电器,一个通电流,显然会影响另一个继电器,一般会使另一个继电器动作电流增加百分之几。例如原5mA电流即可动作,受邻近继电器中电流影响,现在可能要5.2mA甚至更大一点才动作。

网友:
【2.即使控制线圈不供电,拿块强磁铁边上晃晃,是不是也可以让继电器触点吸合一下?】

可以。只要你的永久磁铁足够强。

网友A:
【3.这玩意儿怕振动,或许会裂开?】

干簧管是封装在玻璃壳内的,如果引线受力,例如弯折引线,当然玻璃外壳可能碎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这玩意儿怕振动,或许会裂开?】 干簧管是封装在玻璃壳内的,如果引线受力,例如弯折引线,当然玻璃 ...

版主,国产器件厂商通常技术资料写得不是很详细,国外的生产厂商有那些做的好的呢,找了一圈,有个叫思丹迈德的,官网上也没找到应用技术相关的资料,不知版主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国产器件厂商通常技术资料写得不是很详细,国外的生产厂商有那些做的好的呢,找了一圈,有个叫思丹 ...

不知道国外哪些生产厂商做得好,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国外哪些生产厂商做得好,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好的,我再查查,有写的好的,我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C: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干簧管知识,其实楼主去买一个回来试一下就知道了,也不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干簧管知识,其实楼主去买一个回来试一下就知道了,也不贵吧。

自己用过一次,距离拉开是没问题,我一个同事把继电器并排放,结果不通电就吸合了,拆下又是好的,结果我心里就没底了。自己试验,不现实。

网友:
能否并排使用,这个要看器件手册,上面会有说明。

磁铁当然可以令干簧管动作,只要磁性够强。

干簧管对机械形变的耐受性比较差,过强的振动当然可能会损坏干簧管,但这个问题依然要去看器件手册,上面会给出能耐受的最大机械冲击强度参数。

网友:
工业应用比较多

网友D:
首先,干簧管动作距离小,动作灵敏,所以一般都用较小的电压驱动,例如5V、3V等。

其次回复你的问题:

1.为了防止相邻误动,一般有两个之间有5mm距离足够。原则上不用考虑PCB密布问题。

2.即使控制线圈不供电,拿块强磁铁边上晃晃,当然可以让继电器触点吸合一下,所以继电器有磁屏蔽外壳。

3.这玩意儿怕振动,一般10G振动不会损坏,但可能会误动。损坏的主要原因是机械冲击、温度大范围变化,以及过电流冲击。相对来说,比普通的电磁衔铁继电器更可靠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干簧管动作距离小,动作灵敏,所以一般都用较小的电压驱动,例如5V、3V等。 其次回复你的问题: ...

谢谢,这个板子还是得用+24V驱动,这样直接来自开关电源,不用做处理。

我会格外注意继电器间距,保证大于5mm以上。

网友D:
我们做的便携设备要求重量和体积,所以只有2mm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做的便携设备要求重量和体积,所以只有2mm间距。

出过问题吗?这边得选2KV得,测试压敏电阻、放电管,距离大点,板子也好画,否则电路板得泄露可能会影响。

网友:
十几年出过几个问题,基本都是从车上摔下来等运输导致的干簧管碎裂。

没有过干扰记录。

有过泡水后漏电记录,是认为的。

网友:
很老的产品了,可靠性很高,现在用户还在用

 ,看看我们的布局:

不过如果真是用在2KV回路中,每一个继电器的多个干簧管串联,否则信号再小也容易减少触电寿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