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内部参考电压 ,选择IMPULSE模式,reset接地。AD7667 的BUSY用示波器看信号一直输出为0 ?输出的data始终是0x7fff?请大佬们帮帮忙,解惑下?不知道咋搞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In Impulse mode, conversions can be automatically initiated. If CNVST is held LOW when BUSY is LOW, the AD7667 controls the acquisition phase and automatically initiates a new conversion. By keeping CNVST LOW, the AD7667 keeps the conversion process running by itself.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analog input must be settled when BUSY goes LOW.Also, at power-up, CNVST should be brought LOW once to initiate the conversion process. In this mode, the AD7667 can run slightly faster than the guaranteed 666 kSPS limits in Impulse mode. This feature does not exist in Warp and Normal mod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 Impulse mode, conversions can be automatically initiated.  ...

版主大佬,英文杠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 Impulse mode, conversions can be automatically initiated.  ...

感谢大佬!

那是不是说  脉冲模式下 BUSY为LOW时CNVST保持为LOW,AD7667才能正常采集?

我现在的状态下 脉冲模式 BUSY为LOW  CNVST由高变成低再变高,这种情况下芯片是无法采集的是吧

还有一个问题:我采用的内部参考电压  但是我用万用表测试参考电压输出的电压没有2.5V 基本为0V  拜托大佬帮忙解惑 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 那是不是说  脉冲模式下 BUSY为LOW时CNVST保持为LOW,AD7667才能正常采集? 我现 ...

你参考Figure  26.  Typical  Connection Diagram 看下自己的电路有没有设计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Figure  26.  Typical  Connection Diagram 看下自己的 ...

没有呀 设计的电路 基本按照 Figure 5. Typical Connection Diagram 来的 只是图中是串行模式,我采用的是并行模式,将SER引脚接地了。而且REF的两个电容我用的和也是图上的参数 47μF和100nF。采用内部参考电压 用万用表测REFBUFIN的电压是0V,难道是电容的参数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呀 设计的电路 基本按照 Figure 5. Typical Connection Diagram 来的 只是图中是串行模式,我采用的 ...

我的数据手册为什么是Figure  26呢,看一下你画的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数据手册为什么是Figure  26呢,看一下你画的原理图

 我画的:采用内部参考电压 并行输入

数据手册上的图:

网友:
你看一下pin30的的电气连接是不是正常 其他没看出问题 检查一下各VDD引脚的电压 测一下芯片的总工作电流看是不是正常 主要电容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