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抽水浇地用的电机在断电瞬间由于其内部的线圈会产生大的反电动势,通常如何避免

楼主:
请教抽水浇地用的电机在断电瞬间由于其内部的线圈会产生大的反电动势,请问通过什么措施可以避免这个大电动势产生危害。

网友A:
一般是并RC,RC串联 就是电阻电容串联,再并电机上

网友B:
也可以用续流二极管,不过管子的工作电流和响应时间要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用续流二极管,不过管子的工作电流和响应时间要满足要求

【也可以用续流二极管】

楼主所说的电机是工频交流电机,交流电机如何使用续流二极管?

网友:
【抽水浇地用的电机在断电瞬间由于其内部的线圈会产生大的反电动势】

那不是【反电动势】,是由于绕组具有电感,载流断电时产生的自感电动势。

网友C:
【请问通过什么措施可以避免这个大电动势产生危害。】

绕组两端并联RC。

绕组两端并联压敏电阻。

绕组两端并联TVS管。

这个大电动势,通常不会对抽水的中小功率交流电机造成危害,大功率的交流电机以及直流电机则另当别论。需要保护的,是开关,当然也只有功率比较大的情况下才需要保护。

网友D:
这个应该用软启动器,在断电的时候让泵软停,抽了一半的水往下掉的时候会形成水锤效应,导致这个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并RC,RC串联 就是电阻电容串联,再并电机上

谢谢。但是  电机这么大的功率,您这办法 抗得住反电势的冲击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用软启动器,在断电的时候让泵软停,抽了一半的水往下掉的时候会形成水锤效应,导致这个电压。

谢谢。请问,什么是软启动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通过什么措施可以避免这个大电动势产生危害。】 绕组两端并联RC。 绕组两端并联压敏电阻。 ...

谢谢。请问为什么需要保护的是开关呢?

网友:
这种交流电动机我认为应该使用LC 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请问为什么需要保护的是开关呢?

断掉电流的是开关。开关断开瞬间两触点之间会因负载的电感性而产生火花甚至电弧,损坏触点。为避免触点损坏,通常要对触点采取保护措施。过去常用将触点浸入油中,或将触点置于某种高压气体中的方法来减小火花和电弧对触点的伤害。

电动机绕组的抗电强度至少数千伏,电流断开时的自感电动势通常不会击穿绕组的绝缘,所以不必特意保护。而触点产生电弧,只需要一百伏甚至更低电压。所以需要保护的是触点而不是电机的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但是  电机这么大的功率,您这办法 抗得住反电势的冲击吗

再说一遍:电流断开时绕组产生的电动势不是反电动势。反电动势另有所指,而且反电动势和电流断开时的自感电动势方向恰好相反。反电动势大小也不会超过电源电压,而自感电动势可能远超电源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请问,什么是软启动器?

自己动动手,可以多看到点东西。让我表述,那就是3组反并联的晶闸管在控制器的控制下,进行斩波来控制触发角,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
这个帖子提问有水平,回答的老师非常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动动手,可以多看到点东西。让我表述,那就是3组反并联的晶闸管在控制器的控制下,进行斩波来控制 ...

楼主问的是【抽水浇地用的电机】。哪个【抽水浇地用的电机】需要软启动?还是三组晶闸管斩波控制电压的软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请问为什么需要保护的是开关呢?

楼主问的是【抽水浇地用的电机】。【抽水浇地用的电机】需要保护的,一是电压过低,二是缺相运行。

电压过低,例如相电压本来应该是380V,实际上只有300V甚至270V。这么低的电压,【抽水浇地用的电机】长时间运行必定过热,电机绝缘会损坏。

缺相运行,是指电机启动时有三相,运行过程中因线路原因少了一相成为单相。此时电机仍能运行,即带动水泵转动,但流过电机的电流为额定值的好几倍,时间稍长电机就会过热损坏。

至于电流断开时的自感电动势,通常不会对电机产生什么影响,没有必要采取什么保护措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的是【抽水浇地用的电机】。哪个【抽水浇地用的电机】需要软启动?还是三组晶闸管斩波控制电压的软 ...

我知道有个公司的新疆项目,400台软起,就是棉农自己家的水泵,浇水时拉泵、软起到田边,用完就拉回来,原因很简单,潜水泵有时井里水位低,根本启动不起来。另外,水泵也是重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有个公司的新疆项目,400台软起,就是棉农自己家的水泵,浇水时拉泵、软起到田边,用完就拉回来, ...

【原因很简单,潜水泵有时井里水位低,根本启动不起来。另外,水泵也是重载】

这纯粹是忽悠。

潜水泵是放到水里使用的,潜水泵启动时水管里面没有水,潜水泵启动后才会把水升到水管里面,水管中的水上升才是负载。所以,潜水泵启动时只需要克服轴与轴承之间的摩擦,是容易启动的,不需要斩波软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有个公司的新疆项目,400台软起,就是棉农自己家的水泵,浇水时拉泵、软起到田边,用完就拉回来, ...

【原因很简单,潜水泵有时井里水位低,根本启动不起来。另外,水泵也是重载】

水泵、风机……都属于力矩随转速升高而变大的负载,启动时不需要很大的启动力矩,是最容易启动的负载。有些机械,力矩基本不随转速变化,这些才是难启动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