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数字示波器连接这个传感器捕捉LCD频闪信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OPT101 模拟光照传感器,模拟量输出,输出电压随受光亮度增加而增加。

网友:
用这个模块的输出连接示波器的探头,观察示波器的波形,有无频闪,频闪频率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OPT101 模拟光照传感器,模拟量输出,输出电压随受光亮度增加而增加。

非常感谢~方便加个好友交流下吗

网友B:
插头为三根线,应为电源、地和信号线,示波器探头接地和信号线即可。建议仔细阅读模块及传感器的手册,根据输出范围选择合适的挡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插头为三根线,应为电源、地和信号线,示波器探头接地和信号线即可。建议仔细阅读模块及传感器的手册,根据 ...

是的,纽扣电池电压3V,示波器用5V量程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纽扣电池电压3V,示波器用5V量程就够了。

那倒未必,也许输出幅值远小于电池电压呢,还是看手册确定。直接数字输出和模拟量输出需要的示波器设置甚至功能都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倒未必,也许输出幅值远小于电池电压呢,还是看手册确定。直接数字输出和模拟量输出需要的示波器设置甚 ...

能帮忙做一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纽扣电池电压3V,示波器用5V量程就够了。

能帮忙做一个吗?

网友:
光敏原件加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