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线的寄生电容的问题

楼主:
上面是一根同轴线的上标注的寄生电容的大小,等效算下来是0.56pF/cm,现在用到这个线缆22cm,理论上计算出来该线的寄生电容是12.32pF,然后通过LCR仪测量该线的寄生电容,和理论值基本接近,相差了一点几个皮法,LCR检测仪的给的激励是正弦电压,有效值是1V,测试的频率从10K,100K,500K,1M,3M,条件测量寄生电容相差不大

现在有一个问题,测试的时候输出激励是交流,如果激励是方波,三角波,会对这个寄生频率有影响吗?

网友A:
【如果激励是方波,三角波,会对这个寄生频率有影响吗?】

方波、三角波……都是一系列正弦波的叠加。而且这一系列正弦波的频率都是基波频率的整数倍。例如10kHz三角波,是由10kHz、20kHz、30kHz……的幅度各不相同的正弦波叠加而成的。用10kHz三角波激励,就等于用10kHz、20kHz、30kHz……的幅度各不相同的正弦波去激励。

另外,原帖中问的【寄生频率】应该是【寄生电容】。

网友A:
你这段同轴线的长度仅22cm,所以用10kHz、100kHz……3MHz测量结果相差不大。若是长度为30m,估计测量结果就会相差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激励是方波,三角波,会对这个寄生频率有影响吗?】 方波、三角波……都是一系列正弦 ...

打错了,是寄生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段同轴线的长度仅22cm,所以用10kHz、100kHz……3MHz测量结果相差不大。若是长度为30m,估 ...

测量寄生电容的时候,会受到不同波形的影响,但是我所理解的寄生电容应该是这个线的固有特性,应该跟频率没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寄生电容的时候,会受到不同波形的影响,但是我所理解的寄生电容应该是这个线的固有特性,应该跟频率 ...

从同轴线的一端测量(另一端开路),激励频率很低的时候,确实测量出来是个电容。但频率升高,同轴线就逐渐变得不再是个电容,而是含电感分量。换句话说,电流与电压之间的相位差不再是90度。当频率高到同轴线长度为波长的1/4时,另一端开路的同轴线将表现为短路:电压虽不高电流却很大,而且电压电流之间相位差为零。如果同轴线另一端为短路,频率高到同轴线长度为波长的1/4时,表现为开路:电压相当高但电流很小,而且电压电流之间相位差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