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A0开发板测评】+开发环境构建与程序下载

楼主:
HC32F4A0开发板支持用多种进行开发,如IAR、MDK及GCC等。

出于习惯的原因本人是以MDK作为开发工具,其版本为V5.25.2.0。

在下载例程的情况下,打开相应的例程其界面如图1所示。

图1 开发界面

为在MDK中添加芯片的支持,需下载和安装相应的支持包:

在完成安装后,就可在芯片列表中找到HC32F4A0的身影,见图2所示。

图2 提供芯片支持

为生成目标文件,需按图3所示来勾选“Create HEX File”选项。

图3 生成目标文件

经编译处理,其结果如图4所示,说明编译正常。

图4 完成编译

在完成编译的情况下该如何进行下载测试呢?

由资料可知,HC32F4A0开发板配有程序调试下载,通过它来完成程序下载。也可通过串口来进行下载。

这里以串口下载来进行介绍,其接线方式如图5所示。

图5  在线方式连接

在下载时,要将J47的短接子插到引脚2和引脚3的位置,见图6所示。

图6  模式选择

那串口该如何连接呢?

是用USB转TTL模块的RXD连接PA13,用模块的TXD连接PA14,用模块的GND连接开发板上的GND。

在连接时,可从接口J37上引出,见图7所示。

图7  J37引脚排列

图8 实物连接

进行下载的工具是XHSC ISP V2.09,在下载时其界面设置如图9所示。

图9 下载设置

在下载时,点击“执行”按钮即可。完成下载后,其界面如图10所示。

图10 完成下载

这样就搭建好了开发环境,并具备了程序下载功能。

有了开发环境和下载功能的保障,后面就可以顺利地进行学习和功能测试了。

网友A:
直接Keil+DAP下载就行,有板载的DAP呀,再整个工具,不怕麻烦,老师有个性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Keil+DAP下载就行,有板载的DAP呀,再整个工具,不怕麻烦,老师有个性呀。

系统是WIN7的没有驱动,只好先如此;否则需要装win1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系统是WIN7的没有驱动,只好先如此;否则需要装win10。

老师,升级吧,天天这么累,得换台外星人电脑才行呀!

网友C:
介绍得好详细,嵌入式开发一直都想学习,这么好的教材,入门学习值得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介绍得好详细,嵌入式开发一直都想学习,这么好的教材,入门学习值得看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升级吧,天天这么累,得换台外星人电脑才行呀!

有道理!

网友D:
你上面第一个图是md引脚拉低,下面hc在线下载软件显示要md拉高,所以到底是哪个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上面第一个图是md引脚拉低,下面hc在线下载软件显示要md拉高,所以到底是哪个对呢?

下载软件时要拉高md,第一个图只是起示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