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光电传感器有人能搞吗?

楼主:
需求:示波器光电信号探头

利用OPT101或者其他光电传感器做一个示波器上的光信号探头,模拟量输出,测试LCD闪烁频率。

网友A:
测试LCD背光的闪烁频率?

网友:
一听你问的问题就是新手,问题都没说明白,仔细组织一下语言,把需求说详细了。

网友B:
搞个光接收器 判断信号高低就好了吧

网友C:
啥都想着用个传感器就解决?典型的小白思维。光敏管+放大器+MCU即可搞定,用示波器看,你难道打算自己数频闪数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测试LCD背光的闪烁频率?

是的,我是一个小白,想找人做一个自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个光接收器 判断信号高低就好了吧

我是一个小白,想找人做一个自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都想着用个传感器就解决?典型的小白思维。光敏管+放大器+MCU即可搞定,用示波器看,你难道打算自己数频 ...

是的,我自己不会做。能帮忙做一个吗,接到示波器上自用的。

网友E:
你这让我想起有一个工具好像就是光原理测LED频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让我想起有一个工具好像就是光原理测LED频率的

可以买到成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是一个小白,想找人做一个自用。

拿个光敏电阻试试,看看能不能测出来。那个电路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买到成品吗?

有一个手持的就是通过一种闪光来测LED的频率,见过,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名,淘宝去搜一下

网友:
有一个手持的就是通过一种闪光来测LED的频率,见过,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名

网友:
需要MCU 来计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