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eed 博流BL808全能板】摄像头QT调用

楼主:
只是测试下,因为看到这个应该是属于免驱摄像头了,所以就想着调用下,两端都查看下,看看是不是都能显示。

Win端使用QT+openCV。

还是使用之前的例子,这里摄像头只要一个所以是cap.open(0),这里是0。

运行后可以直接显示。没问题。

Linux下就使用命令了,工具也比较多。

安装一个cheese,终端输入命令就能看到摄像头了,提前设备需要接入虚拟机。

如上显示。

网友:
只是测试下,因为看到这个应该是属于免驱摄像头了,所以就想着调用下,两端都查看下,看看是不是都能显示。

Win端使用QT+open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