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快速寻找对比数据呢

楼主:
我想做个刷卡器,一张卡四个字节,得到卡号再去存储里判断有没有这张卡,卡一多用for循环一张张判断就费时

我目前是想把卡按最后字节分成00~FF共256种

然后单片机挂载文件系统,创建256个文件,按对应文件存储卡号

然后刷卡时根据卡号最后字节去对应文件寻卡

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的

第二天补充问题:

    这种方法有个问题,就是卡协议是四个字节,但用户可能只用三个字节的,一个字节为0,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导致,所有卡都存00文件里

    毕竟三个字节就有16777215张卡了

网友:
你这个挺好的~

网友:
卡一多用for循环一张张判断就费时------我问一下,一共大约有多少张卡? 如果卡不太多,而且单片机RAM够多的话,把卡号复制到RAM中比较会很快。或者是存储卡号排序存储也能马上找到。

网友:
小数据量用分区比对法最快,类似楼主的思路但分区更细。比如就按楼主所及的四个字节来说,按第一字节分若干个大区,再按第二字节分若干个中区,第三字节分若干个小区,最后一个字节再分若干个子区,连续比对每个字节的分布区,再进入相应的区直至最后的子区连续比对。传统的图书馆也是按此方法分类检索的。

网友A:
我又思考了 你这个切片的思路真不错 好像很多大数据存储也有这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思考了 你这个切片的思路真不错 好像很多大数据存储也有这个思路~

最低字节为0的情况下都会存到同一个文件里,对于卡号来说两个字节就有六万多张卡了,

网友:
抄一个B+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