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303的内部带隙基准的问题

楼主:
GD32F303的ADC0通道17连接到一个内部的带隙基准,手册里面只是稍微提了一下,没有具体参数,与使用方法。

我试着配置成规则扫描,DMA触发,用了其他3通道+通道17内部参考。ADC时钟30M,采样周期 28.5(+12.5)。

然后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就是其他通道输入值会把这个内部参考采样到的值改变。

平时这个值测出来是1.2V,温飘是真的小,肯定小于80ppm,实测效果比我外接的一个80ppm的电压基准好。用来反推外部参考电压3.3V还是挺好用的。

就是其他ADC通道输入电压值,就会改变这个值,会减小到1V以下。

后来不是官方有个例程,里面是把它和内部温度一起配置的,配置成注入组的,采样周期是239.5(+12.5)。

我试着将它的采样周期单独改成239.5(+12.5),好像就好了,也不会受到影响。

71.5(+12.5),55.5(+12.5)也行。

41.5(+12.5)开始就不行了,就会受到其他通道的影响。

55.5(+12.5)/30 = 2.2667us。

(41.5 + 12.5) / 30 = 1.8us。

随后,我把主频从120M降到100M。ADC频率即变成25M。

(41.5 + 12.5) / 25 = 2.16us。

这时候也不会受到影响。

手册里面倒是有提到内部温度采样时间不要低于17.1us。

所以我想问问,内部基准是不是也有这种说法。

网友:
手册里面倒是有提到内部温度采样时间不要低于17.1us,应该是厂家做过验证的吧

网友A:
数据手册有说明,内部参考电压采样时间也是不要低于17.1us(见附图)

另外,https://www.gd32mcu.com/download/down/document_id/375/path_type/2

上面这个链接是GD32官网的一个ADC应用文档,里面有说ADC采样精度的各种影响因素,可以看一下2.5和2.6章节。目前这个问题原因感觉就是内部存在阻抗,所以对ADC采样周期有一定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有说明,内部参考电压采样时间也是不要低于17.1us(见附图)   另外,https://www.gd3 ...

谢谢您,真的是帮上大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