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恒无线充芯片CH246&CH241 - 4】:测一下电流强度,有一点新发现

楼主:
似乎发射线圈有电,这时候 LED 也能常亮,而受电线圈没电。

网友:
这电流太小了吧

网友A:
受电线圈为什么没电呢

网友:
发射端会周期查找接受端,当然会有功率,接收端没有收到信号就没有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电线圈为什么没电呢

这也是我想问的。

网友:
这是不是受电端没有电的原因?

网友: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