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救救我

楼主: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HCSR04.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key.h"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控制脚

bit flag_timer = 0;    //定时时间到标志位
bit flag_beep = 0;    //报警标志位

short Dis_up = 50;    //距离上限 默认50cm

void EEPROM_Read(void)          //读EEPROM中保存的数据
 Dis_up = byte_read(0x2000+1)*256+byte_read(0x2000+2);  //读取距离上限数据
}
void EEPROM_Write(void)     //写数据进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擦除扇区
 byte_write(0x2000+0,12);      //存储标志位
 byte_write(0x2000+1,Dis_up/256);  //存数据  Dis_up不是八位的数据 可能会大于256 所以分为成高低八位存储
 byte_write(0x2000+2,Dis_up%256); //存数据

}

void EEPROM_Check(void)     //检测 是不是第一次使用芯片或者芯片是否正常
{
 if(byte_read(0x2000+0)!=12)
 {
  EEPROM_Write();     //写数据进EEPROM
 }
 else
  EEPROM_Read();     //读数据从EEPROM
}
/************************************************************************
* 函数: void Timer0Init(void)
* 描述: 定时器1初始化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备注:定时2ms 12MHz
************************************************************************/
void Timer1Init(void) //2毫秒@12MHz
{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 = 1;   //开始计数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var = 0;
 unsigned int Fdistance,Ldistance,Rdistance;
 EEPROM_Check();       //读取EEPROM
 Timer1Init();       //2毫秒@12MHz
 HCSR04_Init();
 Lcd1602_Init();         //LCD1602液晶初始化
 Lcd1602_String(0,0,"    F:          ");
 Lcd1602_String(0,1,"L:      R:      ");
 while(1)
 {
    if(flag_timer==1)      //600毫秒赋一次值 flag_timer是标志位
  {
   flag_timer = 0;      //清除标志  等待下一次600ms

   if(HCSR04_Count(&Fdistance)==0)  //测距 将距离值传递给distance
   {
    Lcd1602_Write_Com(0x80+6);
    Lcd1602_Write_Data(Fdistance%1000/100+0x30);
    Lcd1602_Write_Data(Fdistance%1000%100/10+0x30);
    Lcd1602_Write_Data(Fdistance%1000%100%10+0x30);
    Lcd1602_Write_Data('c');
    Lcd1602_Write_Data('m');
   }
   else
   {
    Lcd1602_Write_Com(0x80+6);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c');
    Lcd1602_Write_Data('m');

   }
   if(HCSR04_Count1(&Ldistance)==0)  //测距 将距离值传递给distance
   {
    Lcd1602_Write_Com(0xc0+2);
    Lcd1602_Write_Data(Ldistance%1000/100+0x30);
    Lcd1602_Write_Data(Ldistance%1000%100/10+0x30);
    Lcd1602_Write_Data(Ldistance%1000%100%10+0x30);
    Lcd1602_Write_Data('c');
    Lcd1602_Write_Data('m');
   }
   else
   {
    Lcd1602_Write_Com(0xC0+2);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c');
    Lcd1602_Write_Data('m');
   }
   if(HCSR04_Count2(&Rdistance)==0)  //测距 将距离值传递给distance
   {
    Lcd1602_Write_Com(0xc0+10);
    Lcd1602_Write_Data(Rdistance%1000/100+0x30);
    Lcd1602_Write_Data(Rdistance%1000%100/10+0x30);
    Lcd1602_Write_Data(Rdistance%1000%100%10+0x30);
    Lcd1602_Write_Data('c');
    Lcd1602_Write_Data('m');
   }
   else
   {
    Lcd1602_Write_Com(0xC0+1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c');
    Lcd1602_Write_Data('m');
   }
  }
  KEY_Set();
  if(Fdistance<Dis_up||Ldistance<Dis_up||Rdistance<Dis_up) //当前距离小于上限
  {
   var++;
   if(var>5)      //为了防止误差多次判断距离是否超限
   {
    var = 0;
    flag_beep = 1;    //开报警标志 执行报警程序在定时器中断
   }
  }
  else
  {
   var = 0;
   flag_beep = 0;     //关报警标志位
  }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m1_isr() interrupt 3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0,cnt1;
  TF1 = 0;
 TL1 = 0x3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if(cnt++ >= 300)     //2ms*300 =600ms
 {
  cnt = 0;
  flag_timer = 1;   //600ms到 赋值标志为1  600ms赋一次 600ms不是必须的  可以自己修改

 }
 if(cnt1++>=200)   //2ms*200 =400ms
 {
  cnt1 = 0;
  if(flag_beep==1)  //报警标志位打开
   beep = ~ beep;  //蜂鸣器控制脚取反 400ms取反一次 产生滴滴滴 响声 而不是一直长鸣
  else
   beep = 1;    //高电平关闭报警
 }
}

一直是这个错误,请问 怎么解决

网友A:
missing function prototype 缺少delay.c这个文件的byte_read函数原型。

网友B:
你们delay.c没有帖出来呀?是不是学习别人的代码,是不是没有考完过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们delay.c没有帖出来呀?是不是学习别人的代码,是不是没有考完过来。

对,就是别人的代码,我想做个超声波预测,请问该怎么建立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ssing function prototype 缺少delay.c这个文件的byte_read函数原型。

该怎么弄,就给一段代码,该如何接下来的操作,我刚学 是个小白

网友D:
把编译器报错去百度下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编译器报错去百度下哟

百度上搜不出来啊,大佬,救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别人的代码,我想做个超声波预测,请问该怎么建立工程,

你别急,看看keil如何新建工程,去学学郭天祥10天学会单片机的教程。

网友E:
代码都考过来了,不会建立工程?不太可能吧!代码能看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代码都考过来了,不会建立工程?不太可能吧!代码能看懂吧。

真不会,新手小白,简单的新建工程还是会的 ,复杂的就不会了,就比如这个,是真的一点头绪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别急,看看keil如何新建工程,去学学郭天祥10天学会单片机的教程。

好的,谢谢

网友:
调试还有一个方法 你先吧代码复制一份砍一半试试 通过分步多次调试看看程序编译到哪行就不行了,就能定位到啦~

网友:
还是要先巩固C基础再上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