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算电气间隙时,绝缘类别对最终取值影响的疑问求助

楼主:
根据GB4943,在计算导体之间的电气间隙和爬电间距时查表,需要考虑绝缘类别。根据标准来看,功能绝缘对间隙的要求小于基本绝缘,基本绝缘又小于加强绝缘。

我的疑问是,绝缘类别越高,说明对导体的保护越好,那么对间隙的要求不是应该越宽松,数值越小吗?

网友A:
绝缘是指两个导体之间能够承受一定电压,能够承受的电压叫抗电强度。绝缘类别越高,对两个导体之间的抗电强度要求越高,所以对两导体之间的距离要求越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绝缘是指两个导体之间能够承受一定电压,能够承受的电压叫抗电强度。绝缘类别越高,对两个导体之间的抗电强 ...

也就是说标准中的绝缘类别是想要通过增加电气间隙实现的目标,而不是已经实现该绝缘类别的导体要求的电气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标准中的绝缘类别是想要通过增加电气间隙实现的目标,而不是已经实现该绝缘类别的导体要求的电气 ...

【标准中的绝缘类别是想要通过增加电气间隙实现的目标,而不是已经实现该绝缘类别的导体要求的电气间隙?】

标准中的绝缘类别只做要求,生产厂家必须达到,标准并不规定你如何达到。首帖所说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是为了达到标准的要求。

网友C:
楼主理解反了。绝缘类别越高,不是说绝缘能力就更高,而是对绝缘的要求更高。这是纯粹的语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理解反了。绝缘类别越高,不是说绝缘能力就更高,而是对绝缘的要求更高。这是纯粹的语文问题。

是的,又看了一遍标准中绝缘的部分。表格中的绝缘类别高说明两个电路之间需要更高的保护,所以电气间隙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