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606P-DVK开发板】CAN扩展模块收发测试

楼主:
    本计划是使用这款开发板来播放CAN通信控制的语音播放功能的,对语音这块还不是很会用,下面测试下扩展CAN通信模块收发测试功能。

    一、硬件部分

   1.1、使用到了硬件上的LCD接口

1.2、外扩CAN模块部分

1.3、硬件连接图

二、程序部分

2.1、端口初始化部分

gpio_dev_t gpio_2515_so = { GPIO_PIN_24, INPUT_PULL_UP, NULL };  //PIO24/LCD-PWM
gpio_dev_t gpio_2515_si = { GPIO_PIN_26, OUTPUT_PUSH_PULL, NULL };	 //PIO26/LCD-DIO
gpio_dev_t gpio_2515_sck= { GPIO_PIN_27, OUTPUT_PUSH_PULL, NULL };  //PIO27/LCD-CLK
gpio_dev_t gpio_2515_cs = { GPIO_PIN_28, OUTPUT_PUSH_PULL, NULL };   //PIO28/LCD-CS
gpio_dev_t gpio_2515_int = { GPIO_PIN_25, IRQ_MODE, NULL };  //PIO25

#define mcp2515_clk_l()         hal_gpio_output_low(&gpio_2515_sck)
#define mcp2515_clk_h()        hal_gpio_output_high(&gpio_2515_sck)

#define mcp2515_si_l()         hal_gpio_output_low(&gpio_2515_si )
#define mcp2515_si_h()        hal_gpio_output_high(&gpio_2515_si )

#define mcp2515_cs_l()         hal_gpio_output_low(&gpio_2515_cs )
#define mcp2515_cs_h()        hal_gpio_output_high(&gpio_2515_cs )

csi_pin_set_mux( GPIO_PIN_24,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 GPIO_PIN_25,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 GPIO_PIN_26,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 GPIO_PIN_27, PIN_FUNC_GPIO);
	csi_pin_set_mux( GPIO_PIN_28, PIN_FUNC_GPIO);

	hal_gpio_init(&gpio_2515_so);
	hal_gpio_init(&gpio_2515_si);
	hal_gpio_init(&gpio_2515_sck);
	hal_gpio_init(&gpio_2515_cs);
	hal_gpio_init(&gpio_2515_int);
	hal_gpio_output_low(&gpio_2515_si);
	hal_gpio_output_low(&gpio_2515_sck);
	hal_gpio_output_low(&gpio_2515_cs);

	hal_gpio_enable_irq(&gpio_2515_int, IRQ_TRIGGER_FALLING_EDGE, can_eint, NULL);

2.2、main.c

#include <aos/ao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_clk.h>
#include "app_main.h"
#include <drv/gpio.h>
#include "led.h"
#include "tm1638.h"
#include "mcp2515.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i=0;
	uint8_t dispbuf[8];
	uint32_t cnt=0;
	uint8_t cantx_buf[8];

    board_yoc_init();
	init_led();
	init_tm1638();
	init_mcp2515();

    printf("\r\napp start core clock %d........\r\n", soc_get_cur_cpu_freq());

	disp_log();
	aos_msleep(2000);

    //codec_output_init();
    //codec_input_init();
    //codec_loop_init();
	for(i=0;i<8;i++)
	{
		dispbuf[i]=0;
	}
	while(1)
	{
		cantx_buf[0]=i;
		cantx_buf[1]=i+1;
		cantx_buf[2]=i+2;
		cantx_buf[3]=i+3;
		cantx_buf[4]=i;
		cantx_buf[5]=i+1;
		cantx_buf[6]=i+2;
		cantx_buf[7]=i+3;

		CAN_Send(cantx_buf);
		printf("can tx data :  %02x %02x %02x %02x %02x %02x %02x %02x\r\n",cantx_buf[0],cantx_buf[1],cantx_buf[2],cantx_buf[3],cantx_buf[4],cantx_buf[5],cantx_buf[6],cantx_buf[7]);
		i++;
		if(i>250)
		{
			i=0;
		}

		set_ledr();
		clr_ledg();
		clr_ledb();
		aos_msleep(100);

		clr_ledr();
		set_ledg();
		clr_ledb();
		aos_msleep(100);

		clr_ledr();
		clr_ledg();
		set_ledb();
		aos_msleep(100);

		clr_ledr();
		clr_ledg();
		clr_ledb();
		aos_msleep(100);

		if(cnt>999)
		{
				cnt=0;
		}
		cnt++;
		dispbuf[4]=cnt/1000;
		dispbuf[5]=(cnt%1000)/100;
		dispbuf[6]=((cnt%1000)%100)/10;
		dispbuf[7]=((cnt%1000)%100)%10;
		disp_led(dispbuf);
	}
    return 0;
}

2.3、can接收部分程序

void can_eint(void *args)
{
	uint8_t rx_sta;
	rx_sta=CAN_ReadINTF();
	if(rx_sta&0x01)
	{
		CAN_SetINTF(0x00);
		CAN_RecRXB0(canrx_buf);
		printf("can rx data : %02x %02x %02x %02x %02x %02x %02x %02x\r\n",canrx_buf[0],canrx_buf[1],canrx_buf[2],canrx_buf[3],canrx_buf[4],canrx_buf[5],canrx_buf[6],canrx_buf[7]);

	}
}

三、运行结果

CAN软件和串口收发数据显示

网友:
扩展CAN通信模块收发这个方法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