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沁恒CH246&CH241

楼主:
之前因为疫情原因,春节后才拿到,然后发现CH241K的评估板上测不出电压(我怀疑是线圈断了),感谢eeworld再次发了一套评估板。可惜收到后马上出差,至今未归。说了这么多借口,也掩盖不了拖延的事实。

好在手机里面有拍了一些照片,就这些照片发一贴如下:

1、板卡怎么用

CH246D板卡为无线授电端,连接上Type-C的之后可以通过天线,对外部进行供电。

注意看,线圈背面有隔离磁垫,在贴近外壳安装后,可以防止对内部电路造成干扰。经过测试,这个隔离磁垫即使裂开了,也仍然有较好的隔离作用。

CH241K板卡为受电端,从线圈中取到能量,根据介绍,支持5W的最大输出。

通上电,驱动一个风扇试试。

这时,整个系统的功耗大概是4.6W。

而空载时,功耗变化较大(表上读数0.11w~0.23w),基本不超过0.3w

加在风扇上的电压电流没有测试,故系统效率测试还未完成。

2、芯片的兼容性如何

找了一个倍思的手机无线充

和一个便携手机充电宝

用来验证CH241无线充电受电性能。

首先,使用CH246D板卡作为源,从CH241K上空载输出电压5.03V

使用无线充电器作为源,CH241K上空载输出电压5.03V

使用充电宝作为源,CH241K上空载输出电压5.03V

上面测试的时候表笔可能正负极接反了,不过不影响测试结论:CH241K兼容性感觉不错,输出电压还比较稳定。

3、连接负载后是否输出电压是否依然稳定

还是用小风扇作为负载测试,输出电压降低了0.01V。

可以认为在近距离接触放置时,CH241输出电压相对稳定。

4、CH241&CH246传输能量的有效距离

用手略微抬起CH241K的线圈,同时观察万用表显示,会发现从5.03V到0V之间有一个中间过程,如下:

输出电压略低于5V,但仍然保持有输出,再稍微抬高一点线圈,则没有电压输出了。此时目测两个线圈之间的间距大约是5~8mm。

5、线圈之间是否可以放入介质

在上个测试中,手工抬起线圈,可以看做在两个线圈之间放上了空气介质,验证空气介质下,依然可以实现无线能量传输。

将某个线圈翻面,无法实现能量传输,说明线圈能量传递被铁磁性物质隔离了。为了验证这个想法,拆了一个钱包的磁吸

这个磁吸的直径大约是15mm,厚度大约是2mm,放在两个线圈之间。

可以看到输出电压明显下降。

使用防静电袋放在两个线圈之间,不影响输出电压

更换其它介质尝试

木介质(厚度大约5mm),输出电压5.03V

有机玻璃介质(厚度大约5mm),输出电压5.03V

N95口罩(带包装,厚度大约2mm),输出电压5.03V

线圈之间的能量传输可以透过日常生活中的一线常用介质,但两个线圈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远。

网友A:
空载的功率不超过0.3w主要是消耗到那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载的功率不超过0.3w主要是消耗到那里去了

估计发射和接收双方的芯片都在工作,所以产生了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载的功率不超过0.3w主要是消耗到那里去了

因为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将接收端与发射端重叠的时候,需要等待约1S指示灯才会亮,我怀疑其中做了一些通讯。

网友:
无线充方案?真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将接收端与发射端重叠的时候,需要等待约1S指示灯才会亮,我怀疑其中做了一些通 ...

是肯定有通信协议的,因为试过用隔离片切过两个线圈之间空气的时候,明显有一个中断行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肯定有通信协议的,因为试过用隔离片切过两个线圈之间空气的时候,明显有一个中断行为。

不知道这种无线通讯是怎么形成的,既能充电又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