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地之间用变压器隔离,是否适合用高压电容1nF跨接

楼主:
1、如果系统中工作地GGND和接口地EGND都是浮地的场景下,当使用以太网网口变压器时,是否应该在工作地和接口地之间并联C12高压电容(1nF)?

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应该并联该电容,应该并联1MΩ的高压电阻更合适。

理由是如果使用高压电容,当高频共模干扰进入接口地时,因为无处泄放,干扰会通过电容传导到工作地,影响工作地稳定。而并联电阻则可以阻挡高频干扰,并且保证工作地和接口地电位相等。

2、如果接口地EGND可以正常接大地,那么接并联阻容对工作地更有利。理由是外界的共模干扰会通过接口地直接导入大地,不会影响工作地稳定。而工作地的干扰还可以通过接口地泄放到大地。

网友:
大家可以在此讨论一下。

网友A:
“并联电阻则可以阻挡高频干扰”这个不同意,并联电容才是抑制高频干扰的

并联电阻是否合适,要考虑电阻是什么作用
有高压静电,此处并联大电阻能有效降低电流,起静电泄放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并联电阻则可以阻挡高频干扰”这个不同意,并联电容才是抑制高频干扰的 并联电阻是否合适, ...

并联电容之后不是把接口地上的共模干扰引入工作地了吗?只有在接大地良好的情况下才会抑制高频干扰吧。首贴假定的前提是两边都是浮地。

并联电阻主要目的是保持两边浮地的电位相等,两边交换电荷的缓慢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联电容之后不是把接口地上的共模干扰引入工作地了吗?只有在接大地良好的情况下才会抑制高频干扰吧。首 ...

地与金属外壳EGND通用的做法是,用一个高压电容,容量在1~100nF/2KV之间,再并联一个大电阻1M)连接

但这个电阻还是有防高压,释放的作用

PCB和大地隔离,这是浮地

至于保持两边浮地的电位相等这种说法也可以理解

网友C:
都是浮地就不应该并电容,更不能并电阻,你说的并电阻的理由并不成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是浮地就不应该并电容,更不能并电阻,你说的并电阻的理由并不成立。

不能并电阻的理由是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并电阻的理由是什么呢?

对于理想浮空系统,该电阻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无法构成回路。

而现实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浮空系统,对大地会存在分布电容,此时你并这个电阻并不能提供共模噪声的泄放通路,反而会增加两个系统间的噪声耦合,因为电容的容抗至少还是频率的函数,电阻可不是。

并电容的情况也类似,所以我在前帖中说——都是浮地就不应该并电容,更不能并电阻。

建议画出简化电路模型来理解这个问题,对于存在接地的非浮地系统也一样用简化模型来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于理想浮空系统,该电阻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无法构成回路。 而现实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浮空系统,对大地 ...

两个浮地与大地有分布电容,中间跨接电阻,目的不是为了泻放共模干扰,而是为了限制两个浮地之间电位差。

假如没有电阻,接口浮地在雷击浪涌时的电位,相对于工作浮地会很高,导致隔离器件(光耦、变压器)绝缘击穿。

像这种场景,如何处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浮地与大地有分布电容,中间跨接电阻,目的不是为了泻放共模干扰,而是为了限制两个浮地之间电位差。 ...

想法依然是不成立,关键在于你的基本概念就错了。不妨先说说,电阻怎么就能限制电位差了?如果电阻的阻值是无穷大呢?是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浮地与大地有分布电容,中间跨接电阻,目的不是为了泻放共模干扰,而是为了限制两个浮地之间电位差。 ...

至于说怎么处理,简单说就是——不得浮地,必须安排能量泄放回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法依然是不成立,关键在于你的基本概念就错了。不妨先说说,电阻怎么就能限制电位差了?如果电阻的阻值 ...

  如图,比如接口地与大地之间的分布电容是C2,工作地与大地之间的分布电容是C1,当接口地受到共模干扰而充电时,C2上的电位高于C1。

 因为整个电路构成回路,那么必然有电流流动,而R1的作用用来限制充放电电流。最终保证C1和C2的电位相等,只是阻值越大需要的时间越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比如接口地与大地之间的分布电容是C2,工作地与大地之间的分布电容是C1,当接口地受 ...

你是拿直流稳态概念来套交流模型,本身就错了,所以我在前帖说——关键在于你的基本概念就错了。你的模型也不对,注意变压器初次级间也存在分布电容,这个分布电容还往往远大于对地分布电容。

其实你只要好好想想,为什么我要在前帖说——如果电阻的阻值是无穷大呢?是0呢?哪怕你不知道交流模型,只要仔细思考一下极值即开路和短路就该明白你以为的是错的。

网友:
其实我敢打赌,在你看到8楼帖前,你甚至不知道浮地系统的对地分布电容,或者你知道但在这个问题上你没有想到,至少是在8楼帖发出前没有想到,因为你知道/想到就更该知道变压器级间的分布电容以及该分布电容与对地分布电容的关系,自然就该知道楼主帖涉及的交流电路模型,自然也就不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了。你12楼的帖显然是在硬凑,即便硬凑,你也该在10楼帖的提示下得出结论,短路才是消除电位差的最佳方法,于是立刻就证伪了你的想法。

网友:
另外,你9楼帖错的概念可不仅仅是并电阻的影响,”相对于工作浮地会很高,导致隔离器件(光耦、变压器)绝缘击穿“这一概念也是错的,这一错误甚至可以说是关键,你12楼的帖完全没有涉及或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