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突然断电后,在通电会有无法开机的几率

楼主:
这是一款12V20A的开关电源,比如说第一次开机正常输出,也许很多次开机都是正常的,突然断掉后,就不开机了,启动电容也有电压14V,光耦也有12V,就是没输出,IC用的是LD6599,请大神帮忙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我没有线路图

网友:
怎么发不了图片

网友A:
检查掉电是否太缓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掉电是否太缓慢,

这个要怎么去调整,假负载,VCC电容都有去调整,都会有上面的那种情况复现

网友:
看起来不像是新做的板子吧

是否启动电阻阻值或VCC电容容量有偏移了

网友:
突然断掉后-----是什么突然断掉,是输入电源吗? 这时候负载是什么情况,是纯电阻,还是感性负载,楼主都没有说清楚。甚至输入电源是220VAC,还是48V等,都没有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