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3085经过MP1582降压进行充电,充电电流达不到设定值

楼主:
电路原理为9V输入,经过MP1582降压至5V,使用5V为CN3085供电进行充电,给1.2V的镍氢电池充电。目前问题为:当我单独使用5V给CN3085充电时,充电电流为200mA,处于维持充电状态,此时是正常的充电电流;当我使用9V经用MP1582降压再给CN3085供电,进行充电的电流为130mA,这个电流是不对的。
目前排查了,可确认芯片没有问题,MP1582电流能力也够,降压后的5V电压也是正常的,也没有发烫元件,设置充电电流的电阻也正常,不知还会有哪些原因。附件有数据手册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很奇怪,我看了一下CN3085数据手册,我认为有可能是CN3085输入电容小的问题,你用示波器看一下5V输入,看波动是多少V,不要用万用表测量,5V输入电容你试验接一个220uF以上的电解电容,另外PCB设计也要参考数据手册中的提示。

PCB设计注意事项

(1) 第 2 管脚 ISET 的充电电流设置电阻要尽可能靠近 CN3085,并且要使第 2 管脚 ISET 的寄生电  容尽量小。

(2) 第 4 管脚 VIN 的旁路电容,第 5 管脚 BAT 的电阻分压网络要尽可能靠近 CN3085,连接第 8 管  脚 FB 的导线要尽量短。

(3) 在充电时,CN3085 的温度可能比较高,因而电池的 NTC 电阻要尽量远离 CN3085,否则 NTC  电阻值的变化不能正常反应电池的温度。

(4) 一个散热性能良好的 PCB 对输出最大充电电流很关键。集成电路产生的热通过封装的金属引线  框管脚散到外面,PCB 上的铜层起着散热片的作用,所以每个管脚(尤其是 GND 管脚)的铜层的  面积应尽可能大,多放些通孔也能提高热处理能力。在系统内除了充电器以外的热源也会影响充电  器输出的电流,在做系统布局时也要给以充分考虑。   为了能够输出最大的充电电流,要求将CN3085背面裸露的金属板焊接到印刷线路板的地端的铜  线上,以达到最大的散热性能。否则,芯片的热阻将增大,导致充电电流减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很奇怪,我看了一下CN3085数据手册,我认为有可能是CN3085输入电容小的问题,你用示波器看一下5V ...

感谢回复,实际上5V输出我用示波器测试过,纹波不大的,CN3085我用的则是官方给的板子,应当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实际上5V输出我用示波器测试过,纹波不大的,CN3085我用的则是官方给的板子,应当也是没有问题 ...

电容加一下又不费劲,试一下,还有一点就是测试电流的时候,电池要在前端都通电之后再放。除了电路的问题还要考虑是否是测试电流某个环节出错。

网友A:
测试电流你可以在5V端测量,然后减去芯片的工作电流,这样就不会影响电池端检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电流你可以在5V端测量,然后减去芯片的工作电流,这样就不会影响电池端检测电压。

我加了也是很稳定的5V,同样电流135mA,也是小于正常的充电电流

网友:
充电电流不足与输入电压不足相关,也可能因芯片温度过高保护电路动作导致,往这两个方面查吧。在电路设计正确时,也就这两个影响因数。

但要注意,输入电压要考察纹波导致的低值,低值才是决定性的。考察纹波不能只观察静态纹波,即电路进入稳态时的纹波,必须要考察负载接入瞬间的动态纹波极值。另外,有些充电芯片还对电源上升斜率有要求,但其本质依然与前述相同,即负载接入时的电压掉落所达到的最低电压会锁定充电电流。

充电芯片之所以要这么设计,是为了适配更广泛的输入电源功率,在确保输入电源安全的前提下以最佳效率进行充电。

网友:
你再检查一下3085的散热怎么样?? 还有就是你的电路用没用电池热检测功能。

网友:
你是给几个电池充电,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