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运放的重要参数CMRR,感觉很难和实际应用对应上

楼主:
就是画框的地方,这个举例没看懂,9V-8V,什么叫8V是通用的。。。还有就是这个CMRR在运放选型时一般怎么考虑。。。

网友:
【就是画框的地方,这个举例没看懂,9V-8V,什么叫8V是通用的】

图片中电原理图内容和文字内容并不对应。文字中说两个输入端一个是9V一个是8V,电原理图则两个输入端联接在一起,必定两个输入端电位相同。

网友A:
建议学习电子技术时,看经典的正规的教材。首帖图片中这种东西,很容易误导初学者。

网友:
没有什么“通用的”一说,这种自“发明”的“术语”引起困惑很正常。

网友B:
运放在差分应用时,共模抑制比参数就必须考虑了。差分信号通常都用于较长距离的信号传输,耦合空间电磁干扰就在所难免,而这种在差分信号线上耦合的噪声就是共模噪声,即两根信号线上同时出现相位相同、幅值相同的噪声。运放的共模抑制能力会自动抵消共模噪声,但这样抑制能力是有限的,超出的话运放就不能正常工作甚至可能损坏。面对不同幅值的共模噪声,显然要选择能够耐受的型号,或采取其它措施降低共模噪声幅度,这就是CMRR参数的意义。

网友:
搜一下 adi cmrr pdf 讲的非常详细

网友:
这个还是要看通用的运放手册,比如国产的358之类的,语言没障碍,同时共模抑制比可参考模拟电子技术课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学习电子技术时,看经典的正规的教材。首帖图片中这种东西,很容易误导初学者。

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放在差分应用时,共模抑制比参数就必须考虑了。差分信号通常都用于较长距离的信号传输,耦合空间电磁干扰 ...

这共模噪声幅值也太多变了吧,不同应用场合,是不是有差不多行业规定的最大幅值,然后确定差不多一个共模抑制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共模噪声幅值也太多变了吧,不同应用场合,是不是有差不多行业规定的最大幅值,然后确定差不多一个共模 ...

这可谈不上什么行业,最多只能说应用领域,比如工业现场、车载等领域遇到较高共模干扰的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