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和非定位漏水传感器

楼主:
最近想看一下漏水传感器,发现好像没啥资料,可能是我不会搜,找不到自己想要的。目前整理到的资料就是:下图一定位漏水传感器,4根线,两根信号线,两根感应线,有水的时候,两根感应线短路。下图二,非定位漏水传感器,两根感应线,有水的时候,两根感应线短路。都是感应线短路,是怎么做到一个是定位,一个是非定位的。请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不怎么科学呀,如果有下雨什么的,不怕误报吗?

网友:
漏水传感器

最近想看一下漏水传感器,发现好像没啥资料,可能是我不会搜,找不到自己想要的。目前整理到的资料就是:下图一定位漏水传感器,4根线,两根信号线,两根感应线,有水的时候,两根感应线短路。下图二,非定位漏水传感器,两根感应线,有水的时候,两根感应线短路。都是感应线短路,是怎么做到一个是定位,一个是非定位的。请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上午发过一次,被系统吞了,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B:
这东西的应用场景是什么样的?能不能用非接触电容式的替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怎么科学呀,如果有下雨什么的,不怕误报吗?

一般是在室内的,主要检测渗水

网友C:
第一个图是定位型的?第二图是非定位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图是定位型的?第二图是非定位型的?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的应用场景是什么样的?能不能用非接触电容式的替代一下

应用场景是电力柜里面。

非接触电容式,是啥意思,请指教。(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忙其他的去了,没及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