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PGA安路 高集成低功耗SF1系列FPSoC新品测评【开发板资源介绍+流水灯】

楼主:
        上期我们进行了开发环境的搭建,本期我们将进行开发板资源的介绍,并且运用Verilog语言进行简单的流水灯设计。

  • 开发板资源介绍:

        1.SF1S60CG121I器件特点

        LUT4/LUT5混合结构,等效LUT4逻辑规模为5824;

        最大支持45.5Kb分布式和234Kb嵌入式存储器;

        源同步输入/输出接口;

        支持 LVTTL33,LVCMOS(3.3/2.5/1.8/1.5/1.2V), LVDS( 3.3/2.5/1.8) 电平标准;

        2.2Gbps per line MIPI 硬核控制器;

        2x64Mb 200MHz 存储器+硬核控制器;

        RISC-V MCU 硬核最大主频 160Mhz;

        丰富的片上时钟资源;

        支持多种配置模式;

        增强了安全设计保护,拥有唯一的64 位 DNA。

        2.SF102 DEMO 板可验证 FPGA+RISC-V 硬核, 也可通过对应的 MIPI 拓展口, 满足各种 MIPI 测试需求。开发板外接25MHz有源晶振,从 SF1S60CG121I 全局时钟管脚(IO_R1P_0,GCLK3)输入,由 Type-C 接口提供 5V 供电,

        3.RISC_V MCU 硬核
        支持RV32IMCA指令集,采用三级流水线设计,支持机器模式和用户模式,支持PMP,拥有通用外设 SPIM、IICM、UART、GPIO 等,配有专用的JTAG调试接口。MCU模块结构如下图所示:

        4. FPGA配置。SF1 器件支持 4 种配置方式, 分别是从动串行, 从动并行, 内部 SPI 模式和 JTAG 配置模式。 内部 SPI 模式支持 x1/x2/x4 位宽。 配置模式由内部 feature 寄存器决定, 默认为内部 SPI 模式 x1。具体配置如下图所示。

        5. SF1 系列 FPGA 内嵌 2 个多功能锁相环, 可实现高性能时钟管理功能。 可以实现时钟分频、 倍频、占空比调整、 输入和反馈时钟对准、 多相位时钟输出等功能。其特性表如下所示,PLL支持四种反馈模式:源同步模式、无补偿模式、普通模式、零延迟缓冲模式。PLL 的时钟源头可以来自于芯片引脚或者芯片内部的不同其他资源。

          6. SF1的DSP模块安路科技在 SF1 芯片上为实现数字信号处理而做的一个专用乘法模块,可以配置成一个 18x18 乘法器, 或者配置成两个 9x9 乘法器。根据乘法器的操作模式, 可以用 18 bit 或 36 bit 的形式来使用输出寄存器对嵌入式乘法器的输出进行寄存。乘法器模块的体系结构如下图所示。

        7. 输入输出逻辑单元IOL。SF1的输入输出寄存器逻辑都可以配置三种模式:普通输入输出模式、SDR输入输出模式,DDR输入输出模式。

        8. 输入输出缓冲器IOB。SF1 的 IOB 均为增强型 IOBE, 统称为 IOB, 每个 IOB 包含输入、 输出和三态驱动器。 这些驱动器可以按照各种 I/O 标准配置。

以上信息参考安路 DS800_SF1_Datasheet 资料,可在安路官网查找。

  • 流水灯设计:

        本次实验使用到开发板的三个LED,使用 Verilog 语言进行流水灯模块的编写,流水模式为三个LED间隔100ms以此亮灭。首先打开TangDynasty(简称TD),在上栏Project中点击New Project,进行流水灯工程的新建。Device Family选择SF1,Device Name选择SF1S60CG121I,完成后点击OK,如下图所示。

        新建工程完成后就可以进行.V文件的编写了。点击上栏Source中的New Source,勾选  Add To Project,点击OK。如下图所示。之后就可进行代码编写。代码见附件。

        代码编写完成并保存后,双击IO Constraints,进行管脚约束,如下图,设置完成后点击左上角保存,选择Single Line,点击OK。

        之后后依次双击Read Design,进行文件读入;Optimize RTL,进行RTL级优化;Optimize Gate,进行门级优化。也可直接右击Syn Opt然后点击Run。代码若无问题则如下图所示,本次均采用默认方式优化,具体优化方式不再叙述,可查看使用手册。对于布局布线以及生成bit流文件,都在Phy Opt中,具体操作与上方一样。

        以上操作均无误后即可点击Download进行板级验证,将bit流文件下载到板子上。现象是3个LED呈现流水闪烁,间隔是100ms。

        点击add,选择bit文件,之后点击Run即可下载。注意,在这之前需开启开发板电源。

 演示视频

VID_20230220_143435

工程代码

网友:
用Verilog语言进行简单的流水灯不错

感觉还是 FPGA配置稍微麻烦一些

网友A:
下载连接线用的什么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连接线用的什么接口?

安路的fpga下载器,type B + 10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