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纹波应该怎么进行测量?

楼主:
各位坛子里的大侠好,我想问一下 电源的纹波可以测的出来吗?一般要怎么进行电源纹波的测量呢?

网友:
示波器探头串联一个适当的电容,显示负载两端的电压波形,从波形可以看出纹波的峰值或者峰峰值。交流电压表(频带要够宽)串联一个适当的电容,测量负载两端电压,可以得到纹波的平均值或者有效值。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电源正负,需要注意探头接地的回路要尽量短。

网友:
楼主这个名字好有内涵,能讲讲你的故事么。

网友:
2楼3楼所述串联电容用示波器或者电压表测量的方法,需要注意先用最高档测量,待稳定后再改用较低档读数。

网友:
示波器带宽设置20M,探头乘1,10U电解加103电容,最好还是去掉地线夹,这样v测试可以滤除杂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