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让它振荡输出方波?

楼主:
这个电路怎么让它振荡输出方波?

网友:
【这个电路怎么让它振荡输出方波?】

这个电路,有可能无需任何改动,就可以输出矩形波。

如果要改的话,将CQ11、CQ21、CR2加大,RQ25也加大。

网友:
【这个电路怎么让它振荡输出方波?】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电路】?

网友:
自己就起振,自己就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