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电路可调电压,最低电压能不能调到0V呢

楼主:
这个电路可调稳压电源输出5A电流,最低电压能不能调到0V呢

网友:
【这个电路可调稳压电源……最低电压能不能调到0V呢】

此电路输出不能为零。

网友:
不能。想从0起调,必须引入负压。

网友A:
看电路输入和输出,采用反馈控制,具体要查338的技术资料,凭经验来看ADJUST应该是一个固定电压值,因此输出不会为零

网友:
下面接的DW,是稳压管,所以最低电压并不能调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输入和输出,采用反馈控制,具体要查338的技术资料,凭经验来看ADJUST应该是一个固定电压值,因此输 ...

请老师详细说一下经验

对于ADJUST怎么是一个固定电压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