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测试缺陷等级有标准么

楼主:
请教:

进行软件测试时一般有对应的bug缺陷等级,请问系统硬件测试的缺陷等级有标准么

网友:
有的 但是硬件测试有bug 基本得不到结果 所以都是不停的解决解决下去的

网友:
不会有统一的标准,因为硬件的涉及面实在太广了,性质又各有不同。但对于一些细分领域可以有,一般都是由企业自己制定。

网友:
应该在电子产品可靠性测试项目中,找相应的测试标准

具体哪类产品国家标准有规定的必检项目

网友:
软件比较问题单一,硬件太广泛了,我估计是没有特定的标准,不过每个行业应该都有对应的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