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器和LC滤波器的关系

楼主:
电源EMI滤波器,是一种低通滤波器,把直流、50Hz或400Hz的电源功率毫无衰减地传输到设备上,大大衰减经电源传入的EMI信号,保护设备免受其害

LC滤波器,是利用电感、电容和电阻的组合设计构成的滤波电路

那么这两个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电源滤波器是LC滤波器的一种吗?

网友:
按照楼主的定义,电源滤波器是LC滤波器的一个子集,专用于【把直流、50Hz或400Hz的电源功率毫无衰减地传输到设备上,大大衰减经电源传入的EMI信号】,而LC滤波器的用途要广泛得多。

网友:
LC滤波器有高通、低通、带通滤波器

“电源EMI滤波器,是一种低通滤波器,”没错

网友A:
电源滤波器可以采用LC滤波器,更常见的则仅用电容滤波。LC滤波器的应用领域可就广泛多了,远不仅仅是用作电源滤波器。

EMI滤波器和电源滤波器并非同一范畴,二者的应对对象不同,前者用于抑制噪声,后者用于抑制纹波。EMI信号的频率往往较高,电源纹波则未必,所以EMI滤波器和电源滤波器的结构和参数往往不同。而且,EMI滤波器仅在部分开关电源中才需要,而电源滤波器在任何类型的电源中都需要,哪怕电源仅仅是一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滤波器可以采用LC滤波器,更常见的则仅用电容滤波。LC滤波器的应用领域可就广泛多了,远不仅仅是用作电 ...

说的很经典,解释通俗易懂,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滤波器可以采用LC滤波器,更常见的则仅用电容滤波。LC滤波器的应用领域可就广泛多了,远不仅仅是用作电 ...

解答的很详细,感谢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