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一下LCD HG320240S 电压的问题

楼主:
手上有一块HG320240S的LCD屏,看了一下资料,好像供电电压是5V(资料上是0~~6.5V),现在我想用STM32的MCU来驱动,有一个电平兼容的问题,能不能直接驱动起来,如果不行的话如何解决?

HG320240S可不可以供3.3V的电源,或板子上有没有可以改动的地方来兼容3.3V电平

网友A:
能不能直接驱动起来,-----可以

HG320240S可不可以供3.3V的电源,-----不行,只能用5V。

具体的使用方法是,

参考下面这个帖子。不要用MCU对LCD进行读操作。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6294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直接驱动起来,-----可以 HG320240S可不可以供3.3V的电源,-----不行,只能用5V。 具体的使用 ...

感谢,去学习一下

网友:
得看你得HG320240S是什么电压版本的,如果是5V的,3.3V的单片机可能也能驱动,但是也可能驱动不了。可以自己加三极管或者MOS管作为中间驱动桥梁。

网友:
你可以那51单片机驱动,这样就不存在电平不兼容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