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增加电路软启动电路问题

楼主:
在下面的控制电路中,增加软启动功能,具体做法是在2、3脚处接一个C68电容,VCC_BAT处增加一个470uF,有效果,但效果不明显。

请教,在软启动电路中,电阻电容的参数怎么确定,是否有稳定性的问题?

U8的的电路手册图如下

网友:
感觉只能提高C69

网友:
【在软启动电路中,电阻电容的参数怎么确定】

就这个电路而言,建议加大C68(图中画红色框的那个电容)。加大到数百nF都可以。

网友:
提高C69有一些效果,但SI3865本身没有软启动的功能吧。

网友:
大幅增加下图中C1的容量即上图中的C68。

网友A:
R2电阻调的太大了,试试1K

网友A:
引用 网友A:
R2电阻调的太大了,试试1K

R93,R107用1K,C69 100NF,ON/OFF增加100K下拉,C68就用1UF

网友:
引用 网友A:
R93,R107用1K,C69 100NF,ON/OFF增加100K下拉,C68就用1UF

谢谢,已经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