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v320aic3268输出通道RECP RECM配置问题

楼主:
各位专家好,我在使用3268过程中遇到如下问题,如图所示,链路如下,

LOL-RECP,LOR-RECM,我现在想独立控制RECP和RECM的增益,不过在测试过程中,发现P1_R37,P1_R41这2个寄存器写的值无效,想要控制RECM的增益就只能改变P1_R36或者P1_R40的值。目前我已经把P1_R37_D7配的0,独立控制(不知道是否配成功了,因为这位不管是0还是1,RECM的增益都不能通过P1_R37控制)。

现在的问题是现在我想要独立控制RECP和RECM的话,还需要哪个地方需要配置吗?或者说RECP和RECM就不能独立控制(通过手册看是可以独立配置增益的)?

网友:
应该还是配置的问题

再详细看手册有RECP和RECM的配置的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注意了没有

网友:
已经找到原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