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D类功放需要那些方面知识

楼主:
坛友们,最近又开始衰了,用TAS5630B功放芯片,按照参考电路设计的D类功放,就只能工作一两次,芯片就挂了。输出没有短路,负载没接,但是状态信号不正确。这次设计就这么失败了。

问题出在哪里根本分析不出来,现在想问下,做一个健壮的D类功放电路,究竟需要在哪些地方注意,需要哪些 理论知识?有没有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坛友提供点资料(不要电路图,相信人家的典型应用电路是正确的),或着指点下可能问题。

方式是典型电路接的PBTL,输出滤波电路按参考电路进行,参数一致,元器件有保证,负载特殊,为工频变压器。

区别:现阶段和TI的EVM板有大的区别的在于散热器没有接地,供电的DC+12V是DCDC开关电源电路直接供,没有采用LDO。

区别分析1:

散热器都是和顶部散热焊盘绝缘的,有导热夕胶垫,感觉接不接地无关紧要,散热器都是铝合金,又不导磁,完全没影响。

区别分析2:

DCDC电源电路示波器实测没有过冲,纹波30mV以内,完全在DC12V典型供电电源范围,难道30mV的纹波能导致芯片内部逻辑混乱?

关键的两幅图如下

TAS5630B典型电路

单端转差分

网友A:
变压器和扬声器的负载特性可截然不同,万不可简单套用。

网友:
【负载特殊,为工频变压器】

工频变压器绝对不能代替扬声器作为功放的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和扬声器的负载特性可截然不同,万不可简单套用。

查了一些布罗考电路,从上面看音响负载是偏容性的,工频变压器是感性的,确实截然相反,不过在网上买了个相同芯片开发的D类功放模块,对方的带载变压器,变压器后级接阻性负载,效果钢钢的,所以就更郁闷了,原理图接近完全相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些布罗考电路,从上面看音响负载是偏容性的,工频变压器是感性的,确实截然相反,不过在网上买了个 ...

【对方的带载变压器,变压器后级接阻性负载,效果钢钢的】

变压器后级接阻性负载,从变压器初级看,这样一个接了阻性负载的变压器就是一个电阻(数值是乘以匝数比的平方)再串联一个小电感(变压器漏感),而你的变压器是空载,是纯粹的一个电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些布罗考电路,从上面看音响负载是偏容性的,工频变压器是感性的,确实截然相反,不过在网上买了个 ...

【查了一些布罗考电路,从上面看音响负载是偏容性的】

扬声器可以等效为电阻串联电感再串联电动势。总的来说属于含电感的电阻性。电阻是扬声器线圈的直流电阻再加上辐射到空气中的能量代表的电阻,电感是线圈的电感,电动势是由于线圈纸盆运动有惯性,在磁场中运动导体切割磁力线所产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方的带载变压器,变压器后级接阻性负载,效果钢钢的】 变压器后级接阻性负载,从变压器初级看,这 ...

版主,这个测试时我必定是从空载开始的,空载效果也不错,励磁电流不大。万用表串进去看的,并没有看电流电压相位。另外我们以前是用MCU的DAC驱动运放,进模拟功放芯片,再通过BJT推挽输出,带变压器,实际是可以使用的。你也知道,最近这个芯片价格离谱,那样做成本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些布罗考电路,从上面看音响负载是偏容性的】 扬声器可以等效为电阻串联电感再串联电动势。总 ...

版主,刚才有个地方说错了,滤波后面是若贝尔网络,说成了基准方面的布罗考。

这个是TI的资料截图,动圈喇叭的电抗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测试时我必定是从空载开始的,空载效果也不错,励磁电流不大。万用表串进去看的,并没有看电流 ...

【你也知道,最近这个芯片价格离谱,那样做成本太高了。】

我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测试时我必定是从空载开始的,空载效果也不错,励磁电流不大。万用表串进去看的,并没有看电流 ...

【我们以前是用MCU的DAC驱动运放,进模拟功放芯片,再通过BJT推挽输出,带变压器,实际是可以使用的。】

这句话里面【带变压器】,变压器是空载么?还是变压器次级接了什么扬声器或者假负载?变压器空载和次级接有负载,那可是完全两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测试时我必定是从空载开始的,空载效果也不错,励磁电流不大。万用表串进去看的,并没有看电流 ...

【这个测试时我必定是从空载开始的,空载效果也不错,励磁电流不大。万用表串进去看的,并没有看电流电压相位。】

【空载效果也不错,励磁电流不大】,你用什么电源施加到变压器上面?工频交流?还是你的D类放大器?还是模拟功放芯片再通过BJT推挽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刚才有个地方说错了,滤波后面是若贝尔网络,说成了基准方面的布罗考。 这个是TI的资料截图,动 ...

这条曲线,是扬声器的频率-阻抗特性。图中可见,曲线在400~500Hz为最低点,即频率400~500Hz时扬声器阻抗最小。从400~500Hz开始,频率升高则阻抗增加。这正是电感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刚才有个地方说错了,滤波后面是若贝尔网络,说成了基准方面的布罗考。 这个是TI的资料截图,动 ...

图中文字部分,这句话【可见喇叭阻抗的标称值是其直流特性】大错特错。你用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标称8欧的扬声器,用万用表电阻档(万用表电阻档当然是直流)测量扬声器电阻,结果大概是5~6欧姆,显然比标称值的8欧要小。

扬声器标称阻抗,就是曲线中400~500Hz那段的阻抗,也就是频率比谐振点高的那段的最低点处的阻抗。该阻抗比扬声器的直流电阻要大一些,因为扬声器线圈的电感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刚才有个地方说错了,滤波后面是若贝尔网络,说成了基准方面的布罗考。 这个是TI的资料截图,动 ...

茹贝尔电路(首帖电路中R33C37那四组RC电路)是并联于扬声器的,作用是频率升高时其中的电容与扬声器电感抵消,使得并联茹贝尔电路后的扬声器呈现较小的电感性(电容电感电流有一部分抵消掉),主要是电阻性。并联了茹贝尔电路的扬声器,其特性曲线与8楼曲线不同,右边上升没有那么快,谐振峰也要降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刚才有个地方说错了,滤波后面是若贝尔网络,说成了基准方面的布罗考。 这个是TI的资料截图,动 ...

8楼曲线有个明显的谐振峰。这个谐振峰,是扬声器纸盆线圈等和扬声器的弹性支架以及纸盆推动的空气等构成的机械系统中质量(纸盆的质量、线圈的质量、支架的质量……)和弹性(纸盆边缘的弹性、支架的弹性、音箱中空气的弹性……)所形成的,不是电路中扬声器电感和茹贝尔电路中的电容形成的。相反,茹贝尔电路中的电阻(以及扬声器线圈的电阻)会降低这个谐振峰的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测试时我必定是从空载开始的,空载效果也不错,励磁电流不大。万用表串进去看的,并没有看电流 ...

建议你实验时用个合适的大功率电阻当做假负载,电阻数值等于至少接近于扬声器标称阻抗。万不可用工频变压器当假负载。这一点3楼chunyang已经说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测试时我必定是从空载开始的,空载效果也不错,励磁电流不大。万用表串进去看的,并没有看电流电压 ...

DC48V电源进D类功放(或者正负DC36V进模拟功放),功放输出接变压器绕组,变压器其它组抽头通过继电器接不同的负载,我们不用的时候变压器空载,也就是其它绕组什么都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48V电源进D类功放(或者正负DC36V进模拟功放),功放输出接变压器绕组,变压器其它组抽头通过继电器接 ...

不同的功放,例如17楼你提到的D类功放和模拟功放,对负载的要求是不同的。这个功放允许接纯感性负载,另一个功放可就未必允许接纯感性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48V电源进D类功放(或者正负DC36V进模拟功放),功放输出接变压器绕组,变压器其它组抽头通过继电器接 ...

为什么某些功放不允许带纯感性负载?这要从能量转换说起。

电感和电容并不消耗能量,只是存储能量。在交流的半周期,电感储存能量,在交流的另半个周期,电感释放所储存的能量。现在问题来了:释放能量时,这能量去了哪里?是如何流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48V电源进D类功放(或者正负DC36V进模拟功放),功放输出接变压器绕组,变压器其它组抽头通过继电器接 ...

对工频交流市电来说,如果接了个电感,电感在交流的半个周期内储存能量,在交流的另半个周期能量向交流市电释放。换句话说,在另半个周期内,电感中电流方向与市电交流电压方向相反。电感在这另半个周期内相当于一个发电机。交流市电允许一个发电机接到电网上,无非是发电厂的发电机输出稍稍减小了一点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48V电源进D类功放(或者正负DC36V进模拟功放),功放输出接变压器绕组,变压器其它组抽头通过继电器接 ...

但是,对B类工作的功放则不然,B类功放的BJT功率三极管不允许电流倒流。如果作为负载的电感向功放释放能量,因为不允许电流倒流,功率管两端必定产生相当高的电压,此电压可能损坏功率管。当初的双极型功率放大器(扩音机)常烧毁功率管,就是因为音量太大,扬声器电感释放能量,电流倒流所致。其实问题也简单,只要在功率管两端反并联普通二极管将倒流的电流导入直流供电电源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C48V电源进D类功放(或者正负DC36V进模拟功放),功放输出接变压器绕组,变压器其它组抽头通过继电器接 ...

你的问题,估计就是用变压器初级当做负载引起的,此时变压器初级就相当于一个大电感。

改用耗散功率合适的电阻(电阻值当然也要合适)当做负载,损坏芯片的事情可能就解决了。当然。用继电器切换负载,不是个好办法。因为继电器触点切换时,必有很短时间是开路,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秒断路,都有可能造成放大器功率管或者芯片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估计就是用变压器初级当做负载引起的,此时变压器初级就相当于一个大电感。 改用耗散功率合 ...

现在领导松口了,采用设计单独一块DAC板子,去驱动买的D类功放,如果随便整都不坏,就采用这个方案了,有点不甘心,以后还是得找机会重新设计一版,我多查下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领导松口了,采用设计单独一块DAC板子,去驱动买的D类功放,如果随便整都不坏,就采用这个方案了,有 ...

D类功放和模拟功放(实际上是接近B类的AB类)相比较,好处是省电,发热少,但外围电路复杂,你看看首帖电原理图,外围有多少个电容电阻?若不是对省电有特殊要求,用B类功放芯片要省事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类功放和模拟功放(实际上是接近B类的AB类)相比较,好处是省电,发热少,但外围电路复杂,你看看首帖电原 ...

AB类那个功放芯片一片要200多,D类功放就30多,外部的推挽三极管,散热器、风机什么的,都比D类的要大,要贵。关键我们不在乎波形失真系数,高频信号也穿不过工频变压器,省钱,就整了这么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B类那个功放芯片一片要200多,D类功放就30多,外部的推挽三极管,散热器、风机什么的,都比D类的要大, ...

【高频信号也穿不过工频变压器】

多高频率?

【我们不在乎波形失真系数】

允许多大的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频信号也穿不过工频变压器】 多高频率? 【我们不在乎波形失真系数】 允许多大的失真?

D类功放的开关频率300Kh-400Khz,这个频率是不会从初级绕组传到其它绕组的。我说的是不关心失真,50HZ工频信号频率正确,示波器上看,目视正弦就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些布罗考电路,从上面看音响负载是偏容性的,工频变压器是感性的,确实截然相反,不过在网上买了个 ...

扬声器可不是偏容性的负载。

至于你的功放和购买的功放不同,首先比较一定要在严格相同的条件下进行,然后比较差别,再从差别上分析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48V电源进D类功放(或者正负DC36V进模拟功放),功放输出接变压器绕组,变压器其它组抽头通过继电器接 ...

变压器空载时,功放一定不能给激励,即没有输入信号,必须在负载可靠接入后再给激励。

类似的,在负载切换或去除时,务必先撤除激励再进行负载切换、撤除的操作。

网友:
楼主的应用非常特殊,必须考虑暂态而非仅关注稳态,连负载切换时的开关噪声之类的影响都必须考虑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扬声器可不是偏容性的负载。 至于你的功放和购买的功放不同,首先比较一定要在严格相同的条件下进行, ...

下午测试时,买的功放也莫名其妙的挂了,走的很安详,没声没响,没冒烟。

买的功放输出接变压器30V绕组,变压器输出有30V、70V、270V三组绕组,已经测试过30V输出接整流桥,整流桥后有4*470uF电容,DC10V/7A输出,反复断负载,一点问题都没有。切270V绕组输出,绕组接的是大继电器(体积大,线圈电阻1K,工作电压AC220V)的线圈,调整功放输出到270V绕组电压220V,直接用继电器投负载,反复,也没问题。

断开负载后,切30V,什么都没干,示波器监视功放输出就没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午测试时,买的功放也莫名其妙的挂了,走的很安详,没声没响,没冒烟。 买的功放输出接变压器30V绕 ...

我在30楼帖已经说了,这个问题想解决,必须细细追究暂态,稳态没多少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