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如何测试

楼主:
刚做好的一块板子 直接上220V 炸板。请问如何一步一步测试好呢?我的是1252A驱动MOS的方式。是否可以先接上直流来看,接多少合适呢?

网友:
也没说炸的哪部分电路

刚做好的电源板 直接上电前应该有检测焊接质量,比如虚焊、短路的动作吧

网友:
【直接上220V 炸板】

炸了哪些元件?总要说清楚吧?如果是炸了220输入处的整流桥,那很可能是输入处的电解电容短路。如果是炸输入处的电解电容,那就是该电解电容耐压不够。如果是炸了MOS管,那可能是你的1525A损坏。

网友:
其实,应该在电源线上串联一个灯泡,就能防止或者减少这种情况发生
灯泡一直亮或者闪烁的亮,灭再亮的循环,说明电源内部有大电流或短路

网友:
首次上电可以串个100W的白炽灯泡,根据灯泡的亮度来判断是否存在严重短路之类的大电流问题。

网友:
这个上电之前先要目测焊接是否正确,有无连焊虚焊漏焊,再给AC上电,最好用带过流保护的ACsource,或者串灯泡调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