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附图中继电器原理图是 属于哪门学科的电路图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请看下图中左侧的继电器原理图 ,同 我们 画 PCB时所画的 电路原理图 有显著的不同, 请问一下,这图  是 哪门 课程 中 涉及 使用到的电路图 ,看起来有些怪

网友:
【这图  是 哪门 课程 中 涉及 使用到的电路图 】

电气工程。

工厂中使用的车床、铣床等,并不用电子技术控制其启动、停车……等等动作,而是手动按钮控制继电器控制。这种控制使用首帖左边的电路图。

网友:
首帖左边电路图,两个继电器J0和Ji永远不会同时动作。任一继电器动作后,另一继电器无论怎么按按钮都不会动作。但两个继电器在按下常闭按钮0之后将都断开。两个继电器均断开后,按下常开按钮1后继电器J0动作,常开按钮1放开后继电器J0仍有J0常开触点保持吸合。再按下常闭按钮0后断开。两个继电器均断开后,按下常开按钮0后继电器J1动作,常开按钮0放开后继电器J1仍有J1常开触点保持吸合。再按下常闭按钮0后断开。

网友:
3楼电路,两个继电器中任一个动作后,另一个就不会动作,除非两个继电器均断开。这种动作叫两个继电器互锁。

网友:
我及得上大学时学电子工程基础时就是这样的开关图标

网友:
看着像PLC的图吧

网友:
电力拖动或电气控制

网友:
看上去像电工学的电路图

网友:
工厂里的电工就是看这种图,称电工图或电气图。电工里的“电”指电气的“电”,而非电子技术中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