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能升压到24V 输出电流2A的DC-DC芯片

楼主:
求一款能升压到24V以上 输出电流2A的DC-DC芯片或模块,对体积有要求需要集成MOS或电感那种,现在只找到一款linear的LTM4656能满足要求,不过价格较高,担心供货。

网友:
补充一下,输入电压是7V左右

网友A:
立琦有种类比较齐全的DC-DC升压和降压芯片,应该有集成MOS的,集成电感的我还么有见过,价格也比较实惠。

网友B:
MPS有这种筛选和在线设计软件,你可以去看看有没合适的芯片。

https://www.monolithicpower.cn/cn/design-tools/design-tools/dc-dc-designer-online.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S有这种筛选和在线设计软件,你可以去看看有没合适的芯片。 https://www.monolithicpower.cn/cn/desig ...

MPS和凌特都有这种要求IC,不过这两家都挺贵的。

网友:
24V 输出电流2A,看那几个国际大厂吧,贵是贵了点,但是供货应该没有问题。LTM4656也是性能和价格都比较猛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立琦有种类比较齐全的DC-DC升压和降压芯片,应该有集成MOS的,集成电感的我还么有见过,价格也比较实惠。

谢谢 看了一下 没有合适的

网友:
我们有用一款电流模式升压转换器,不过电流偏小。MT3608。你看看同类型的有没电流大一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S有这种筛选和在线设计软件,你可以去看看有没合适的芯片。 https://www.monolithicpower.cn/cn/desig ...

MPS有一个MP3426 通过这个工具,最大支持24V 1.77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PS有这种筛选和在线设计软件,你可以去看看有没合适的芯片。 https://www.monolithicpower.cn/cn/desig ...

这个工具挺好用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看了一下 没有合适的

哦哦,上午我问了我一个做电源IC的代理商,他说国内应该是没有这么大电流的DC-DC升压IC,估计只有MPS和凌特才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具挺好用的 谢谢

可以用用,不过不知道价格对于你来说合适不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用,不过不知道价格对于你来说合适不合适。

mouser的价格20块钱左右和LTM4656比属于白菜价了 电流方面还要再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user的价格20块钱左右和LTM4656比属于白菜价了 电流方面还要再看一看

哈哈,那行,能帮到你挺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