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仿真器

楼主:
树莓派新出的针对基于ARM的微控制器的完整调试硬件解决方案,由RP2040驱动,售价为12美元

https://www.raspberrypi.com/news/raspberry-pi-debug-probe-a-plug-and-play-debug-kit-for-12/

网友A:
价格很合理啊

网友:
The Raspberry Pi Debug Probe provides:

A USB to Serial Wire Debug (SWD) bridge
A generic USB serial adapter
Cables to connect to a host computer, and to the debug target

一个USB串口,一个SWD调试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很合理啊

国产化后,应该还可以降一半。

网友B:
仿真?给别的芯片当仿真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真?给别的芯片当仿真器吗?

是的。

网友B:
这感情不错,价格还低,就是不知道能给多少厂商的芯片做仿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感情不错,价格还低,就是不知道能给多少厂商的芯片做仿真器。

RP2040目前应该不缺货,就是好像没有看到太多人在用。

网友:
绝了 arm的小板子 爱了爱了~

网友:
可惜不是type c

网友C:
的确可惜,pico开发板也是用的microusb,是不是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RP2040目前应该不缺货,就是好像没有看到太多人在用。

是的,因为它感觉属于单片机和Linux中间的产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可惜,pico开发板也是用的microusb,是不是为了降低成本?

难道是清库存

网友:
树莓派和单片机哪个好用?

网友D:
这个是只能仿真树莓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只能仿真树莓派吗?

应该是像DAPlink那样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