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怎样研磨变压器磁芯可以增大感量

楼主:
请教大神,如何研磨变压器磁芯来增加感量

网友A:
【如何研磨变压器磁芯来增加感量】

办不到的事。

研磨磁芯,是在磁路中增加空气间隙,只能减少电感量,不能增加电感量。

网友B:
“研磨”到底何意?

想获取有效的帮助,先学会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何研磨变压器磁芯来增加感量】 办不到的事。 研磨磁芯,是在磁路中增加空气间隙,只能减少电感量 ...

确实是只能减小感量,但是我又不想改变线圈的圈数,那就没办法改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研磨”到底何意? 想获取有效的帮助,先学会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

我的意思是,改变磁芯中柱的厚度是否可以增加感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只能减小感量,但是我又不想改变线圈的圈数,那就没办法改变了

如果线圈圈数和骨架已经确定不能改变,那么对心式绕组,在绕组外面贴和磁芯同样材料的条,可以稍微增加一点电感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改变磁芯中柱的厚度是否可以增加感量

改变磁芯中柱,研磨只能减小中柱的厚度,也就同时减小了磁路截面积,这样只能减小电感量而不能增加电感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线圈圈数和骨架已经确定不能改变,那么对心式绕组,在绕组外面贴和磁芯同样材料的条,可以稍微增加一 ...

改变磁芯的材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改变磁芯的材质呢???

不改变磁芯尺寸而改变磁材料,当然可以使线圈的电感量增加。那要使用导磁率更高的材料。不过,导磁率更高的材料是否允许使用在原来的频率上,是否不会进入磁饱和,那要查该种材料的datasheet。另外,导磁率更高的材料往往也更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改变磁芯尺寸而改变磁材料,当然可以使线圈的电感量增加。那要使用导磁率更高的材料。不过,导磁率更 ...

感谢大佬回复,我学习了。

网友:
研磨磁芯? 是不是想改变结构和形状 让变压器磁通量更大? 你得需要仿真计算哟

网友:
研磨气息的话是改变了磁芯的U值,同时减小了剩磁,相同圈数的情况下,气隙越大感量越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改变磁芯中柱的厚度是否可以增加感量

那你就研磨,直至磁芯厚度趋于零。显然,即使你不知道磁芯厚度与电感量(不能说“感量”)的关系,仅凭逻辑就该知道你的想法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