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升压芯片,除了电流其他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看到网友发了一篇求助贴,想要从7V升压到24V,他自己看了一款【LTM4656】升压芯片,然后我们产品上也有用到一款升压芯片【MT3608】,但是电流比较小,但是电路很简单,想问一下这两款升压芯片除了电流有其他本质的区别吗?

芯片连接放在下方,大佬看了可以帮忙解释一下~

【MT3608】https://item.szlcsc.com/85988.html

【LTM4656】https://item.szlcsc.com/3231563.html

网友:
不一样,MT3608,功率小,输入电压为2V ~ 24V,没有保护,就是说,遇到故障烧了就冒烟了

而,LTM4656,功率大。在输入电压范围4.5V到28V, 支持6V的输出电压范围到36V,由一个外部电阻设置。效率高。
设计提供高达5A的连续输出电流。主要是这颗外国货,有多种保护功能

网友A:
过载,线路和温度保护

涌流限制

外部频率同步

可编程频率(350kHz ~ 780kHz)
并联电流共享
高达98%的效率
可选择的突发模式
直路过流保护

过温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载,线路和温度保护 涌流限制 外部频率同步 可编程频率(350kHz ~ 780kHz) 并联电流 ...

主要就是有保护,效率高,功率高等这些优势呗。这些确实比较适合应用在一些功率大一些的产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载,线路和温度保护 涌流限制 外部频率同步 可编程频率(350kHz ~ 780kHz) 并联电流 ...

回答的听好,挺全面的,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