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bin文件结束符是什么?怎么改文件大小

楼主:
单片机挂载了文件系统,通过下面两条指令能得到文件字节数为1024,如果我想改成1000应该怎么做

fseek(f,0,SEEK_END);  //指针移到末尾

size = (uint16_t)ftell(f); //获取指针偏移量

我有个设备联网就会发送bin文件内容,我想每发送一部分就减去这部分大小,防止突然断网下次联网会重复发送

谢谢各位了,求助

网友:
新建一个bin文件,把原来bin文件的内容拷贝1000字节过去。

网友:
用 HexEditor 等16进制编辑软件。

网友A:
bin是编译后的 不建议直接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n是编译后的 不建议直接修改~

这个bin文件也是我在程序里新建的~用来存储断网时的传感器数据,因为有大量0x00和FF不适合用TXT存

网友:
二进制编辑器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n是编译后的 不建议直接修改~
这个bin文件也是我在程序里新建的~用来存储断网时的传感器数据,因为有大量0x00和FF不适合用TXT存

嗷嗷 那就神器 ultraedit 很好用~功能无比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