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C32F4A0开发板】超级简单的NT35510 LCD——HELLO WORLD

楼主:
前面看到有几个老师都驱动了LCD屏,我这里分享一个超级简单的原子TFT LCD屏的驱动。

【实验器材准备】

1、HC32F4A0开发板

2、兼容原子TFTLCD屏一块。

【软件准备】

1、HC32F4A0_DDLRev2.1.0驱动包。

2、原子屏4.3寸驱动资料

3、 HC32F4A0开发板原理图。

【实现过程】

1、核对两块屏的原理图,确认接口一致。

2、打开小华HC32F4A0开发板原理图,找到第7页的LCD接口:

3、打开厂家提供的原理图接口:

经仔细核对,接口是一样的。

【 软件编写】

1、打开示例M:\HC32F4A0_DDL_Rev2.1.0\projects\ev_hc32f4a0_lqfp176\examples\exmc\exmc_smc_lcd_nt35510\MDK

  2、拷贝屏资料字库文件到工程文件夹

  3、由于示例里面没有字符的功能函数,所以要自行添加一个字符以及字符串函数,代码如下:

/**
 *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x,y:起始坐标
//num:要显示的字符:" "--->"~"
//size:字体大小 12/16/24/32
//mode:叠加方式(1)还是非叠加方式(0)
void NT3550_showChar(stc_lcd_controller_t *pstcLCD,uint16_t x,uint16_t y,uint8_t num, uint8_t size,  uint8_t mode)
{
	uint8_t temp, t1, t;
	uint16_t y0=y;
	uint8_t csize = (size/8 + ((size%8)?1:0))*(size/2);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陈集所占的字节数
	num = num - ' '; //得到偏移后的值(ASCII字库是从空格开始取模,所以-‘’就是对应的字库
	for(t=0; t < csize; t++)
	{
		if(size == 12)
		{
			temp = asc2_1206[num][t];   //调用1206字体
		}
		else if(size == 16)
		{
			temp = asc2_1608[num][t];   //调用1608字体
		}
		else if(size == 24)
		{
			temp = asc2_2412[num][t];
		}
		else if(size == 32)
		{
			temp = asc2_3216[num][t];
		}
		else
			return; //没有字库,直接返回
		for(t1=0; t1 < 8; t1++)
		{
			if(temp & 0x80)
			{
				NT35510_WritePixel(pstcLCD, x, y, POINT_COLOR);
			}
			else if(mode == 0)
			{
				NT35510_WritePixel(pstcLCD, x, y, BACK_COLOR);
			}
			temp<<=1;
			y++;
			if(y>800)
				return; //超过最大高度
			if((y-y0) == size)
			{
				y = y0;
				x++;
				if(x>= 480)
					return;   //超过最大宽度了
				break;
			}
		}
	}
}
/**
 * @}
 */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width,height:区域大小
//size:字体大小
//*p:字符串起始地址
void NT3550_ShowString(stc_lcd_controller_t *pstcLCD, 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width, uint16_t height, uint8_t size, uint8_t *p)
{
    uint8_t x0 = x;
    width += x;
    height += y;

    while ((*p <= '~') && (*p >= ' '))   //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if (x >= width)
        {
            x = x0;
            y += size;
        }

        if (y >= height)break; //退出

        NT3550_showChar(pstcLCD,x, y, *p, size, 0);
        x += size / 2;
        p++;
    }
}

4、修改main.c,添加helloworld显示: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Main function of LCD project
 * @param  None
 * @retval int32_t return value, if needed
 */
int32_t main(void)
{
    uint8_t i;
    uint16_t u16Width;
    uint16_t u16Height;
    bool bIsPointOnWin;
    const uint8_t u8RectangleCount = 3U;
    uint16_t u16WinSize;
    stc_touchpad_window_t stcWin;

    /* MCU Peripheral registers write unprotected */
    LL_PERIPH_WE(LL_PERIPH_GPIO | LL_PERIPH_FCG | LL_PERIPH_PWC_CLK_RMU | LL_PERIPH_EFM | LL_PERIPH_SRAM);

    /* Initialize system clock: */
    BSP_CLK_Init();

    BSP_IO_Init();
    BSP_LCD_IO_Init();

    /* Initialize LCD touch pad */
    BSP_GT9XX_Init();

    /* HW Reset LCD */
    BSP_LCD_RSTCmd(EIO_PIN_RESET); /* RST# to low */
    DDL_DelayMS(50UL);
    BSP_LCD_RSTCmd(EIO_PIN_SET);  /* RST# to high */
    DDL_DelayMS(50UL);

    /* Initialize NT35510 LCD */
    BSP_NT35510_Init();

    /* Clear LCD screen */
    BSP_NT35510_Clear(LCD_COLOR_BLACK);

    /* Turn on LCD backlight */
    BSP_LCD_BKLCmd(EIO_PIN_SET);

    /* Set LCD cursor */
    BSP_NT35510_SetCursor(0U, 0U);

    /* MCU Peripheral registers write protected */
    LL_PERIPH_WP(LL_PERIPH_GPIO | LL_PERIPH_FCG | LL_PERIPH_PWC_CLK_RMU | LL_PERIPH_EFM | LL_PERIPH_SRAM);

    u16Width = BSP_NT35510_GetPixelWidth();
    u16Height = BSP_NT35510_GetPixelHeight();
		BSP_NT35510__ShowString(10,48, 200,48, 32, (uint8_t *) "HELLO WORLD");
		BSP_NT35510__ShowString(10,80, 300,48, 32, (uint8_t *) "HC32F4A0 LCD DEMO");
		BSP_NT35510__ShowString(10,128, 300,48, 32, (uint8_t *) "EEWORLD 2023-2-22");

//    for (;;) {
//        for (i = 0U; i < u8RectangleCount; i++) {
//            bIsPointOnWin = false;
//            u16WinSize = u16Width / u8RectangleCount;

//            stcWin.u16X1 = (i * u16WinSize);
//            stcWin.u16Y1 = (u16Height / 2U) - (u16WinSize / 2U);
//            stcWin.u16X2 = stcWin.u16X1 + u16WinSize - 1U;
//            stcWin.u16Y2 = (u16Height / 2U) + (u16WinSize / 2U) - 1U;
//            BSP_NT35510_DrawRectangle(stcWin.u16X1, stcWin.u16Y1, stcWin.u16X2, stcWin.u16Y2, LCD_COLOR_GREEN);

//            do {
//                (void)memset(&m_stcTouchData, 0, sizeof(m_stcTouchData));
//                TOUCHPAD_Read(&m_stcTouchData);
//                if (m_stcTouchData.enPointPress == SET) {
//                    bIsPointOnWin = TOUCHPAD_IsPointOn(&stcWin, &m_stcTouchData.stcPoint);
//                }
//            } while (false == bIsPointOnWin);

//            BSP_NT35510_Clear(LCD_COLOR_BLACK);
//        }

//        BSP_NT35510_DrawCircle(u16Width / 2U, u16Height / 2U, u16Width / 4U, LCD_COLOR_RED);
//        DDL_DelayMS(1000UL);

//        BSP_NT35510_Clear(LCD_COLOR_RED);
//        DDL_DelayMS(1000UL);

//        BSP_NT35510_Clear(LCD_COLOR_GREEN);
//        DDL_DelayMS(1000UL);

//        BSP_NT35510_Clear(LCD_COLOR_BLUE);
//        DDL_DelayMS(1000UL);

//        /* Clear LCD screen */
//        BSP_NT35510_Clear(LCD_COLOR_BLACK);
//    }
}

编译下载后效果如下图:

 【小结】小华半导体,给出了用户很好的例子,让用户可以快速的掌握芯片的运用。学习成本低,速度快!

网友A:
屏幕是开发板自带的吗

网友B:
哇,又一个新的开发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屏幕是开发板自带的吗

不是的,是自己花重金买的。测评也需要自己投很多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又一个新的开发板

这个在群里评测频道争取过来的哦,加油,写好申请,说不定下一次你也拿到新的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是自己花重金买的。测评也需要自己投很多东西的。

大概多少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