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虚短成立的原因

楼主:
如图,对输入交流信号进行峰值检测。

当输入为正半周时,总输出vout等于输入信号的峰值,但是当输入为负半周时,运放u1的输出电压是vin-0.7,此时二极管D2是如何导通的?因为二极管D2不导通,u1的直流负反馈回路就不存在,那么u1就不满足虚短条件,则u1得不到vin-0.7这个输出电压

网友:
【但是当输入为负半周时,运放u1的输出电压是vin-0.7】

是的。

输入为负,例如-3V,那么U1反相输入端也是-3V(虚短),而U1输出端为-3.7V。

网友:
【此时二极管D2是如何导通的?】

二楼数字例子,D2正端-3V,负端-3.7V,就是这样导通的。

实际上,二极管压降在这么小电流下,没有0.7V这么多,可能只有0.5V甚至0.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