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带通滤波器设计

楼主:
    各位大佬好,本人刚入门电子设计,如今需要设计一款100Hz~16KHz的带通滤波器,考虑到无源滤波器的衰减太大,故采用有源滤波器的方案。

 输入信号为0~4V的正弦信号,发现输出波形只有上半部分,求大佬指点

网友A:
【输入信号为0~4V的正弦信号,发现输出波形只有上半部分】

因为你使用了单电源。改用双电源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A:
【考虑到无源滤波器的衰减太大,故采用有源滤波器的方案】

对于你的一阶低通电路,实在没有必要使用有源滤波。无源滤波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为0~4V的正弦信号,发现输出波形只有上半部分】 因为你使用了单电源。改用双电源即可解决问题 ...

谢谢大佬。我在电容后加上偏置电压后,同样可以采用单电源供电的方案。我疑惑的是,我采用0~4V的输入,会是信号变成交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考虑到无源滤波器的衰减太大,故采用有源滤波器的方案】 对于你的一阶低通电路,实在没有必要使用有源 ...

我根据滤波器设计软件,设计了如下带通滤波器

 但是在仿真电路上,通带内的衰减为-6db,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案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我在电容后加上偏置电压后,同样可以采用单电源供电的方案。我疑惑的是,我采用0~4V的输入,会 ...

【我疑惑的是,我采用0~4V的输入,会是信号变成交流】

即使信号源(C1左端)输入的是始终为正的信号(纯交流叠加直流),其交流成分经C1R1后也会成为纯交流信号。C1将隔去所有直流成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根据滤波器设计软件,设计了如下带通滤波器 但是在仿真电路上,通带内的衰减为-6db,请问有什么好 ...

你这个滤波电路,和首帖的滤波电路完全不同。首帖的低通滤波电路,只有R2和C2,是一阶低通。

5楼电路,是LC电路,而且使用了110mH这么大的电感,47uF这么大的电容。不知道你要的通带有多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根据滤波器设计软件,设计了如下带通滤波器 但是在仿真电路上,通带内的衰减为-6db,请问有什么好 ...

除非要求直流损耗非常低,否则在滤波电路中不要使用电感,更不要使用110mH这么大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根据滤波器设计软件,设计了如下带通滤波器 但是在仿真电路上,通带内的衰减为-6db,请问有什么好 ...

【我根据滤波器设计软件,设计了如下带通滤波器】

你没有说这个带通滤波器要求的带宽,也没有说带内平坦度,没有说带外衰减。你怎么能说【根据滤波器设计软件】设计的电路呢?根据什么参数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滤波电路,和首帖的滤波电路完全不同。首帖的低通滤波电路,只有R2和C2,是一阶低通。 5楼电路 ...

5楼是我采用无源滤波的方案,此方案是来自

 这款软件会根据我需要的中心带宽频率和通带频率宽带设计滤波器,它的方案中都带有电感。此外,非常感谢maychang老师的指点,我知道我的问题了,真的很感谢

网友B:
总结一下:

    在有源滤波器的设计中,尤其是高通滤波器,其电容会隔离输入信号的直流分量,这就要求运放采用双电源供电或是在输入端加上一个偏置电压(单电源供电)

    在无源滤波器的设计中,尽量不要使用电感,“除非要求直流损耗非常低,否则在滤波电路中不要使用电感,更不要使用110mH这么大的电感“。此外,无源滤波器的电阻选择应当要选大电阻,避免被输入阻抗给分压,这也是我犯的一个巨大错误。我在设计中,选用了50的电阻,在滤波器前端还串联了一个50欧的电阻,导致我在进行交流分析时,总有-6db的衰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结一下:     在有源滤波器的设计中,尤其是高通滤波器,其电容会隔离输入信号的 ...

"我在设计中,选用了50的电阻,在滤波器前端还串联了一个50欧的电阻,导致我在进行交流分析时,总有-6db的衰减。"

你用的这个设计软件是针对射频电路的,不适合你要求的音频范围。射频电路中默认信号源的输出阻抗与负载的输入阻抗都是50欧姆(几乎所有高频测试仪器都是按照50欧姆阻抗设计的)。

另外,“无源滤波器的电阻选择应当要选大电阻,避免被输入阻抗给分压,这也是我犯的一个巨大错误”,这句话有问题。如果是无源滤波器,应该是负载需要有大的输入阻抗,才能避免被分压。

实际上,在你需要的频率范围内用有源滤波器是一个最合理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设计中,选用了50的电阻,在滤波器前端还串联了一个50欧的电阻,导致我在进行交流分析时,总有- ...

谢谢大佬,确实是这样的。我在后来的仿真中,发现由于负载会提供大的阻抗,无源滤波器的阻值只能选择较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