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PGA安路 高集成低功耗SF1系列FPSoC新品测评【使用SF1 RISCV ip核控制uart】

楼主:
        本次我们测评的实验是用SF1的DEMO板设计 uart 通信实验:SF1的 fpga 部分调用 eMCU ip核中的uart接口,此部分用 TD 设计,在 FD 中使用 risc-v MCU 编写uart通信的c语言代码。最终实现DEMO板与电脑的串口通信。

       1. 首先新建一个文件夹,再在里面新建 TD 、FD 的文件夹,分别用来保存 TD 软件和 FD 软件生成的文件。如下图。

        2.打开 TD,New Project ,如下图

        点击Tool里的 IP Generator ,选择 SF1 RISC-V ,勾选 UART Enable ,勾选三个gpio,勾选内部时钟使能,点击OK , 勾选位置后点击Yes,如下图

         在软件左边的Project中将如下显示,双击uart_interface 即可打开生成的 ip 核代码,如下图

下面首先需要进行gpio的控制,主要就是输入输出方向的设置。新建 gpio_ctrl.v ,代码如下:

module gpio_ctrl(
	input	gpio_dir,	//1'b0:input  1'b1:output
    input	gpio_out,

    inout	gpio,		//对应fpga端口
    output	gpio_in
);

assign	gpio = gpio_dir ? gpio_out:1'bz;
assign 	gpio_in = gpio;	//当作为输入时,直接将输入值赋值给gpio_in

endmodule

接下来进行riscv ip核的控制,我们需要例化uart_interface.v 以及 gpio_ctrl.v 两个模块,在例化uart_interface.v中,core_clk 接口为MCU的输入时钟100MHz,timer_clk 为FPGA的时钟25MHz,需要注意的是riscv ip核的复位为高电平有效,例化代码如下:

module SF1_SoC(
	input		clk,		//MCU的100MHz时钟
    input		rst,		//active high
    input		timer_clk,	//fpga的25MHz时钟

    input		jtag_tck,
    output		jtag_tdo,
    input		jtag_tms,
    input		jtag_tdi,

    input		uart_rx,
    output		uart_tx,

    inout		gpio_0,
    inout		gpio_1,
    inout		gpio_2
);

wire gpio0_out;
wire gpio1_out;
wire gpio2_out;
wire gpio0_dir;
wire gpio1_dir;
wire gpio2_dir;
wire gpio0_in;
wire gpio1_in;
wire gpio2_in;

gpio_ctrl u0_gpio_ctrl(
	.gpio_dir(gpio0_dir),	//1'b0:input  1'b1:output
    .gpio_out(gpio0_out),

    .gpio(gpio_0),		//对应fpga端口
    .gpio_in(gpio0_in)
);

gpio_ctrl u1_gpio_ctrl(
	.gpio_dir(gpio1_dir),	//1'b0:input  1'b1:output
    .gpio_out(gpio1_out),

    .gpio(gpio_1),		//对应fpga端口
    .gpio_in(gpio1_in)
);

gpio_ctrl u2_gpio_ctrl(
	.gpio_dir(gpio2_dir),	//1'b0:input  1'b1:output
    .gpio_out(gpio2_out),

    .gpio(gpio_2),		//对应fpga端口
    .gpio_in(gpio2_in)
);

uart_interface u0_uart_interface(
		.soft_ip_apbm_en	(1'b0),
        .qspi0cfg1_mode 	(1'b1),
        .qspi0cfg2_mode 	(1'b1),

        .jtag_tck			(jtag_tck),
        .jtag_tdo			(jtag_tdo),
        .jtag_tms			(jtag_tms),
        .jtag_tdi			(jtag_tdi),

        .apb_clk			(	),

        .apb_paddr			(	),
        .apb_pwrite			(	),
        .apb_penable		(	),
        .apb_pprot			(	),
        .apb_pstrobe		(	),
        .apb_psel			(	),
        .apb_pwdata			(	),
        .apb_prdata			(	),
        .apb_pready			(	),
        .apb_pslverr		(	),

        .uart_tx			(uart_tx),
        .uart_rx			(uart_rx),

        .gpio0_out			(gpio0_out),
        .gpio0_dir			(gpio0_dir),
        .gpio0_in 			(gpio0_in ),
        .gpio1_out			(gpio1_out),
        .gpio1_dir			(gpio1_dir),
        .gpio1_in 			(gpio1_in ),
        .gpio2_out			(gpio2_out),
        .gpio2_dir			(gpio2_dir),
        .gpio2_in 			(gpio2_in ),

        .core_clk			(clk	  ),
        .timer_clk			(timer_clk),
        .core_reset			(rst	  ),

        .mtip				(	),
        .nmi				(	),
        .clic_irq			(	),
        .sysrstreq			(	),
        .apb_clk_down		(	),
        .apb_paddr_down		(	),
        .apb_penable_down	(	),
        .apb_pprot_down		(	),
        .apb_prdata_down	(	),
        .apb_pready_down	(	),
        .apb_pslverr_down	(	),
        .apb_pstrobe_down	(	),
        .apb_pwdata_down	(	),
        .apb_pwrite_down	(	),
        .apb_psel0_down		(	),
        .apb_psel1_down		(	),
        .apb_psel2_down     (	)
);

endmodule

对于MCU的100MHz时钟,我们需要使用PLL ip核生成,其复位方式也是高电平复位。

之后新建工程的顶层文件 top.v,在里面例化各个子模块,需要注意的是需要手动设置 top.v 为顶层文件,代码如下:

module top(
	input		clk_25m,
    input		rst_n,

    input		jtag_tck,
    input       jtag_tms,
    input       jtag_tdi,
    output      jtag_tdo,

    input		uart_rx,
    output		uart_tx,

    output		led0,
    output		led1,
    output		led2
);

wire		clk_100m;
wire		rst;

assign rst = ~rst_n;

PLL u_PLL(
  .refclk(clk_25m),
  .reset(rst),
  .clk0_out(clk_100m)
);

SF1_SoC u_SF1_SoC(
	.clk(clk_100m),		//MCU的100MHz时钟
    .rst(rst),
    .timer_clk(clk_25m),	//fpga的25MHz时钟

    .jtag_tck(jtag_tck),
    .jtag_tdo(jtag_tdo),
    .jtag_tms(jtag_tms),
    .jtag_tdi(jtag_tdi),

    .uart_rx(uart_rx),
    .uart_tx(uart_tx),

    .gpio_0(led0),
    .gpio_1(led1),
    .gpio_2(led2)
);

endmodule

之后进行引脚分配:

set_pin_assignment	{ clk_25m }	{ LOCATION = D7; }
set_pin_assignment	{ jtag_tck }	{ LOCATION = C7; }
set_pin_assignment	{ jtag_tdi }	{ LOCATION = D5; }
set_pin_assignment	{ jtag_tdo }	{ LOCATION = C6; }
set_pin_assignment	{ jtag_tms }	{ LOCATION = D6; }
set_pin_assignment	{ led0 }	{ LOCATION = J4; }
set_pin_assignment	{ led1 }	{ LOCATION = H5; }
set_pin_assignment	{ led2 }	{ LOCATION = J5; }
set_pin_assignment	{ rst_n }	{ LOCATION = H3; }
set_pin_assignment	{ uart_rx }	{ LOCATION = E4; }
set_pin_assignment	{ uart_tx }	{ LOCATION = A4; }

编译综合无误后TD部分完成。

下面进行FD的代码编写:

首先新建FD工程,选择uart_demo官方例程:

在例程中,我们做如下修改,程序的功能是在串口给板子发送  a 时,led0电平翻转,发送 b 时,led1电平翻转,发送  c时,led2电平翻转: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lei_sdk_hal.h"
#include "nuclei_libopt.h"

void main(void)
{
	char t;
    uart_init(UART0, 115200,UART_BIT_LENGTH_8);	//uart初始化,波特率115200,有效位八位
    uart_config_stopbit(UART0,UART_STOP_BIT_1);	//使用UART0,一位停止位

    gpio_enable_output(GPIO,1 << 0);	//使能三个gpio为输出模式
    gpio_enable_output(GPIO,1 << 1);
    gpio_enable_output(GPIO,1 << 2);

    gpio_write(GPIO,1 << 0,1);
    gpio_write(GPIO,1 << 1,1);
    gpio_write(GPIO,1 << 2,1);
    while(1)
    {
    	t = uart_read(UART0);
        if(t == 'a')
        {
            gpio_toggle(GPIO,1 << 0);	//led0反转
        }
        if(t == 'b')
        {
            gpio_toggle(GPIO,1 << 1);	//led1反转
        }
        if(t == 'c')
        {
            gpio_toggle(GPIO,1 << 2);	//led2反转
        }
    }
}

在官方例程中默认的系统时钟是80MHz,我们需要将其修改为100MHz,如下,在system_nuclei.c中:

需要注意的是,官方的例程中uart波特率设置的时钟还在系统时钟的基础上进行了2分频,我们需在startup_anlogic.S 将0x83(2分频)修改为0x81(1分频)。

具体的寄存器配置方法请参考官方手册 TN817。

烧录程序之后显示CPU频率为100MHz,在分别发送 a b c 后,板子呈现的效果与预期相同。

 对于一些寄存器以及时钟的配置还是需要仔细查阅手册,需要多一点耐心。

本次工程如下:

网友:

修改标题为【使用SF1 RISCV ip核控制uart】